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无刷电机进水会烧吗?

楼主(2010-08-27):
船里里面进了点水!
电机
里大概也进了!现在是电调不自检(就是没声音了)!电机可以转和打舵!感觉电机好像没力?不知道是不是进了水的原因!会烧吗?如何跟电机做防水呢?

网友A:
不会~~但是会生锈~~~

网友B:
不会的,我上次整个船只剩个头露在水面上了,回来擦擦干净,也就从新工作了,电机电调都没事!

网友C:
最好把电机甩一下
把水甩出来之后再上油

网友D:
声音是电机发出的不是电调,你的现象很像电机退磁了

网友E:
进水会退磁?电机晾干了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F:
电机进水不会烧,也不会退磁,只有在高温下才会退磁和烧电机

网友G:
电机是漆包线绕的,绝缘的!放水里都可用!但现在我们用的电调和电池电流太大,电机里的接点是不绝缘的,加之接点之间距离太近,水的这点电阻相比就太小了等于短路!没声音多半是你的电调挂了!电机用WD40维护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