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我用的是R608FS接收机,怎么接RSSI出来啊?另 ...
新手请教,我用的是R608FS接收机,怎么接RSSI出来啊?另外还想问一下,我的接收FailSafe只有一个通道,老鹰树可以自动返航啊?

楼主(2010-08-27):
在网上找了很久,总是不对,按照老板提供的PDF里的图接,RSSI的值老在1~50之间跳,而且感觉不靠谱,我的发射机都挨着接收的,RSSI指示有时都会到1!哪位老大知道?

网友A:
晕哦,怎么没人来回答呢?楼主问的应该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可以回答你,老鹰树触发自动返航有两种模式:1、长时间不动控制杆 2、失控保护。老鹰树支持PPM和PCM,均可以自动返航。最近我在研究老鹰树的自动返航功能,改日有空来一回空中测试。

网友A:
再补充一点啊,只有一个FAILSAFE也是支持的,要用遥控器打开OSD的菜单进行设置,或者接USB在电脑里面设置,都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那再问个很傻的问题,失控保护跟RSSI信号有没关系呢?我用的是2.4G的TM-8,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