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水机防水问题

楼主(2010-08-27):
给我的电动飞机买了双浮筒,没飞过水上的,想请前辈们在防水问题上给一些指导。

网友:
电调、接收机、电池一定要防水!切记!一些电线的接头最好也做,因为现在的电池放电能力很强,遇水可以发生很强的电解反应,有时在水里几分钟,电路板的焊点、插头就有很明显的腐蚀,电机问题不大(也做不了),进水后第一时间断掉电池电源,有设备进水的话,千万不要再玩,拆开用无水酒精去除水分。防水用704硅胶很好!

网友:
电机,电调、接收机、电池一定要防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些问题。 按您的解答讲各连接部分也做好防水,这样如果飞机头进水了(比如头扎进水里),这时候电池还在给电调供电,电调也在给电机供电,沾水的部分势必要产生短路,由于电机没法做防水,电机电调也就必然有一个要烧掉。这样理解对吗?
现在手头这些东西也就电池便宜一些,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把电池与电调的接头部分放到出现我所说那种事故时最容易沾水的地方,如果出现这种事故让电池先短路烧掉。这样电调等溺点水也无妨了。

网友:
不是这样,无刷电机一般是防水的,我的银燕2820进过很多次水,有一次大概半个小时(带电),没有问题。其实水机最好的防水方法,就是加一套失控断电电路,最安全,断电后,电子零件进水,不会坏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特别感谢老徐前辈

网友:
如果担心电子设备进水,可以将接收机拆开,然后整体浇注704硅胶,电调也可以这样处理,但是要注意电调散热片和芯片问题。704硅胶耐温可以到240度,正常使用电调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其实11.2v在普通(海水除外)水里问题不大,不会产生短路,只要接收机,电调做好放水就行了,我的水机试过几次插水翻了,电机电调全泡在水里,照样开回岸边,螺旋桨在水下当船的动力桨用了。

网友:
水机

看看我的水机专用电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图文并茂的帮助。飞得很棒,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