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玩摩托车啊

楼主(2010-08-27):
有没有人玩二轮摩托车的,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指点,摩托车转向时是如何保持平衡的?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有哪位大大手里有摩托车,可不可以把里面转向装置平衡装置拆开上张图看看,感激不尽啦

网友:
感觉玩摩托需要很大场地吧?

网友:
摩托车不需要电子平衡器

京商的二轮摩托车使用前轮转动时产生的陀螺效应加上一般舵机即可完成转向控制
雷虎的二轮摩托车也使用类似的方式但舵盘运动机制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利用陀螺效应达到车身的平衡,希望对你有助益。
吉米

网友:
没有玩过啊,玩过自行车的

网友:
没什么平衡装置,就是要速度,有速度后就倒不了,跟骑自行车是一样的。越快越稳。

网友:
我有两辆 玩具!跑得太快!要很大场地才可以玩。

网友:
以前看过老外玩的视频``有点快```

网友:
可能是需要的场地太大了。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