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楼主(2010-08-27):
什么是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网友:
就是车床能车的工件最大直径

网友A:
举例来说吧
比如180的小床
你可以在卡盘上夹180mm的圆盘来车
但是如果你要车圆棒并且使用尾顶的话
最多只能夹100至120mm直径
因为工件下面不能挨到拖板
前者是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后者是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楼主:
不对吧,有个仪表车床能车210MM直径?

楼主:
主轴通孔20MM,这是能车的最大直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来说吧
比如180的小床
你可以在卡盘上夹180mm的圆盘来车
但是如果你要车圆棒并且使用尾顶的话
最多只能夹100至120mm直径
因为工件下面不能挨到拖板
前者是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后者是拖板上最大工件回 ...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210,通孔20,有个带把的圆盘,把直径小于20,能夹,圆盘就不能大于210了,不然就碰到导轨了,是这意思吗?

网友:
仪表车床那个数字指的是弹簧夹头能夹的最大尺寸
和一般车床表示方法不一样
比如C0625,25指的是弹簧夹头最多夹25mm
比如C6130,30指的是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的十分之一,即最大30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210,通孔20,有个带把的圆盘,把直径小于20,能夹,圆盘就不能大于210了,不然就碰到导轨了,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哦,稍微能明白一点。为买床前做准备,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210,通孔20,有个带把的圆盘,把直径小于20,能夹,圆盘就不能大于210了,不然就碰到导轨了,是这意思吗?

一般来说,通孔是为了夹持棒料,不必对长棒进行预切割。圆盘就不能大于210是对的,把直径的受限于卡盘,不是受限于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