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减小电池内阻增加C数的好方法!

楼主(2010-08-27):
原理大家初中都学过!办法就是你需要一块2200HA30C电池那你就买两快1100HA15C的电池并联在一起!理论上可以到30C至少28C是可以到的!不过最好用同一牌子的电池!本人用这个方法多次效果比较理想!即省钱又好用!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说实话  我被你雷到了

网友:
 啥都不说 俺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之后是电压增大  动力自然就感觉明显提升了

并不是增加C数。。。

并联应该是增加了电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大家初中都学过!办法就是你需要一块2200HA30C电池那你就买两快1100HA15C的电池并联在一起!理论上可以到30C至少28C是可以到的!不过最好用同一牌子的电池!本人用这个方法多次效果比较理想!即省钱又好用!希望 ...

网友:
并不是增加C数。。。 学过物理没

网友:
并联之后只是容量增加了 其他都没有变把

网友:
容量到了。。。c数还是15

网友:
确实是降低内阻的方法之一,但容易形成放电严重失衡。11.1V的锂电本来就是3块电芯串联,再并3块情况更为严重,容易发生个别电芯过放,锂电如此使用严重的会发生电芯爆炸,并不可取。

网友:
楼主的方法没错,现在很多山寨电池厂就是这么干的,不过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之后是电压增大  动力自然就感觉明显提升了

并不是增加C数。。。

并联  电压是不变的
感觉LZ的意思是并联后电池的电阻降低为一半了,所以C数也就上升为2倍

网友:
被你雷到了

并联之后只是容量增加了 其他都没有变
串联增加了电压,电压高自然动力强了

网友:
如果电池的质量过得去,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当你明白锂电为什么要用平衡冲后就不会认为我说得夸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台才是真的明白人
电池正规用法是不能直接并联的,除非经过严格测试内阻一致
否则放电时会造成内阻小的电芯放电电流比平时大太多而烧毁
实在要并联,也要串一个小阻值大电流电阻后才能并

网友:
精心挑选内阻相同的电池,是可行的

LZ有电池内阻测试仪吗?

网友:
多潜水,LZ对电池的C数可能还没搞明白

楼主:
呵呵!看样子有很多初中都内有毕业的啊!
小常识:在一些模型杂志中常常有放电倍率是10C;20C等等请问是什么意思?

指电池在规定的时间内放出其额定容量时所需要的电流值,它在数据值上等于电池额定容量的倍数,通常以字母C表示。如电池的标称额定容量为600mAh为1C(1倍率),300mAh则为0.5C,6A(600mAh)为10C.以此类推.
时率又称小时率,时指电池以一定的电流放完其额定容量所需要的小时数.如电池的额定容量为600mAh,以600mAh的电流放完其额定容量需1小时,故称600mAh的电流为1小时率,以此类推.

简单的说,放电倍率是衡量电池放电能力的主要参数,电池的放电能力(即可以释放的最大电流)为放电倍率与电池容量的乘积。例如25C 22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5*2200=55000MAH即55A。20C 18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1800=36000MAH即36A。以此类推。
顺便说一下电池的C数和电池内阻有关只计算
有空再复习一下R I V的知识吧

网友:
潜水多有好处
同样灌水多也有好处,开个贴灌口水得三分,又能学到什么是放电倍率和放电电流

我辛苦回贴才得一分

网友:
看来初中是白上了!~~

网友:
俺不说话

网友:
初中就學庫倫了?

网友:
楼主并不雷人,理论是对的,我也经常这样用。很多人确实书看多了

网友:
并联后确实是容量和放电能力都增大一倍。充电分开,使用并联,一点问题没有。并联时单体内阻的差别在大电流短时间(几十分钟内)动力使用中根本忽略不计。

网友:
 各种,哎,,,不过,多讨论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问个小问题:电池并联,放电时会自我平衡的吧?大家有没有实际测试数据?听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

网友C:
假定1000mAH 10C的电池,放电能力是10A,并联后没错放电能力是变成了20A,但是对这组电池来说C数还是10C,知道为啥吗?
再用1100mA15C为例,原先容量是1100mAH,放电能力16.5A,并联后,容量变成2200mAH,放电能力33A,同学你算下,C数是多少。

是初中的原理没错,但也得初中读出来才行不是

网友:
LZ真累人无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定1000mAH 10C的电池,放电能力是10A,并联后没错放电能力是变成了20A,但是对这组电池来说C数还是10C,知道为啥吗?
再用1100mA15C为例,原先容量是1100mAH,放电能力16.5A,并联后,容量变成2200mAH,放电能力3 ...

并联后容量翻倍了,放电电流也翻倍了,但是按照比例,C数永远都是不变不变不变的,LZ的意思只是说并联后放电电流变大了,但是他说成增加C数了,最后鉴定:LZ并非初中物理没学好,是语言表达有问题,语文白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联后容量翻倍了,放电电流也翻倍了,但是按照比例,C数永远都是不变不变不变的,LZ的意思只是说并联后放电电流变大了,但是他说成增加C数了,最后鉴定:LZ并非初中物理没学好,是语言表达有问题,语文白学了!~~ ...

2200mah*2*15C电流肯定大于2200mah*15C,这也是为什么erevo电池并联后跑的更快而不是玩的更久的原因

网友:
C数是电池放电能力的描述, 就像这块电芯总量尺寸容量一样, 是电池本身的描述。 基本无法改变的, 无论你是窜还是并。

网友E:
唉,太多初中物理没读好的,就用个最简单的方程来说明一下吧:

C = 容量 / 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太多初中物理没读好的,就用个最简单的方程来说明一下吧:

C = 容量 / 电流

一语中的!单个电池C数是不会变化的!请把两块电池看成一块!有些人理解力太差或是我的表达能力太差!呵呵!

网友:
强大的做法

网友:
说雷人的基本都是不懂物理的 LZ说内阻一半不对吗 ,两个同阻值的电阻并联后是不是一半?先不考虑重量等其他因素当等效内阻降低了一倍C数不就大了一倍

网友:
1100毫安15C放电,1.1*15就是16.5A吧,两块并联,33A吧,2200毫安15C放电,2.2*15就是33A,电压都是11.1V,功率同为366.3W,请问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上的,内阻降低一半,可是容量升高一倍,二者抵消C数不变。
其实不用想这么麻烦,直接看34#的定义好了,简明扼要,绝不出错。

网友:
增大了放电时间和放大电流,C数不变

网友:
LZ的帖好热闹! 不过,从各位前辈那儿补习了了不少初中的知识!

网友:
下次买6块1100的25C单体,不组成22.2,直接串三个再并起来,50C11.1V

网友:
原理大家初中都学过!办法就是你需要一块2200HA30C电池那你就买两快1100HA15C的电池并联在一起!理论上可以到30C至少28C是可以到的!不过最好用同一牌子的电池!本人用这个方法多次效果比较理想!即省钱又好用!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的问题在于对C数的概念不清。

一块1100HA15C的电池放电电流可以到1.1×15=16.5A,两块并联之后看作同一块电池,则容量为2200,电流为33A,C数仍然为33/2.2=15

而一块2200HA30C电池的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2×30=66A,C数为66/2.2=30

PS:34#的公式好像错了,应该是C=电流/容量才对

楼主:
对对应该是增大放电功率!我把放电率和放电功率搞混了!2200 30C和两块1100 15C并联放电电流是一样的 呵呵!

网友:
LZ终于醒悟了!~

网友:
lz物理没学好啊 哈哈

网友C:
2200 30C和两块1100 15C并联放电电流是一样的

非也。前者放电能力是66A,后者是16.5Ax2=33A

lz显然还是还没有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 30C和两块1100 15C并联放电电流是一样的

非也。前者放电能力是66A,后者是16.5Ax2=33A

lz显然还是还没有搞清

我就闹不清你算内阻算没有?

楼主:
用手机上网慢本来不想在说了!不过看了回复我就纳闷你们是怎么毕的业!我来算给你们听以2200 20C和1100 10C为例一只2200 20C电流是2200*20=44A那么2只1100 10C呢!1100*10*2=22A对吗!我说错了请你在*2因为电池并联后内阻为原来的1/2电流会增加一倍是1100*10*2*2=44A然后请你用44000÷〔1100×2〕=小学题目!呵呵!

网友:
自己去玩吧,呵呵

楼主:
把无知当常识国人之悲哀啊!

网友:
我买的杂牌900毫安时20C的锂电拆开后就是俩俩并然后再串连的。也就是说是6片电芯组成的。

网友:
看来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放电倍数C的概念。。。

网友:
LZ你就是搞1000000000000000块 20C的电芯并起来用这个电池组还是20C的,想不明白的自己交钱回去重修初中课程~

网友:
  ,坛上新同志需要大力强化基本知识。

楼主:
好好学一下电压 电流和电阻的关系吧!当容量和电压一定时电池内阻决定放电倍率C!

网友:
放电能力/容量=C数

放电能力是增加,容量也相应增加了啊!增加的倍率是一样的,分子分母同时增大同样倍率,数值不变,这个都不是初中知识,这要回小学去补课了。你2个并联就增加到2倍,10000000000000000000个并联就增加到10000000000000000000倍,C数不变!(按理想状态考虑,实际达不到)
不要告诉我你认为两块电池并联以后,首先因为增加一块电池所以放电能力增加一倍,然后因为电池组内阻降低所以再增加一倍!晕死了!
在这里用一个小学数学题来做个比喻,一个水池,有两个一样大小的龙头,(安装位置一样,不要扯水压大小什么的)开一个龙头10小时放干水池,问开两个龙头几小时放干水池。按楼主的逻辑,首先开两个龙头水流量增加到两倍,然后因为开了两个龙头所以水通过的面积增加两倍,所以水流量再增加到两倍,一共增加2*2=4倍,所以2.5小时放干水池。唉,你这样回答看你的小学数学老师怎么批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上网慢本来不想在说了!不过看了回复我就纳闷你们是怎么毕的业!我来算给你们听以2200 20C和1100 10C为例一只2200 20C电流是2200*20=44A那么2只1100 10C呢!1100*10*2=22A对吗!我说错了请你在*2因为电池并联 ...

并联后单体(每组1100mah)内阻没有下降。

网友:
这个事要讲清楚至少需要一堂课的时间。
结论其实究竟一句话,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