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尼莫飞行问题 我的尼莫超级难飞??

楼主(2010-08-27):
 尼莫到手已经好几个月 以为副翼问题 一直没有装好去飞
前几日看到某高手所发尼莫之帖 90度角安装舵角 这才装好
感觉小鸡或许方向舵用不上 所以就固定死了
前几天去飞尼莫。。。好难控制 副翼打完 转不过弯来
试了很多次 也给好几个模友飞完 也都是这样
请问各位 都是用方向舵转弯的吗?
动力配置 1806 KV2100 10A 7035 2S800
电池

网友A:
于嘛固定方向舵方向舵比副页好用

网友B:
副翼打完,要拉杆,小丑鱼横向稳定性不错,建议改方向舵转

网友C:
急弯用方向舵,大弯用副翼。

网友D:
我一直用方向舵转弯

网友:
用方向舵,必须的......................
用方向舵,必须的......................

网友E:
这机不用方向舵很难飞...用了也不好飞:funk: :funk:

楼主:
 果然嘛 大家都是用方向舵转弯的。。。
这么难飞的机 还是有人说好飞 随意吧。。。。。

网友F:
我的尼莫,打副翼没效果,只能打方向舵。

网友G:
我入魔不久,现在在飞翼龙运动机,见到了小丑鱼很是喜欢,就在康师傅那购了一架,三天装好JJ,第一次试飞就成功了,感觉很好飞的,速度很慢,可当电直玩,呵呵! 不过试飞之前一定要调好JJ不然很难上天.我也是用方向舵转变的.

网友B:
所有飞机都要细调后再上天,否则不好飞

网友H:
调好重心再飞~

楼主:
重心没问题的
根据论坛上的说明来调整的
副翼打舵面 上下角度一致

网友I:
jj小了 是不怎么好飞 没风的情况下还勉强飞飞 有风基本就是乱飘一通 吊机也不好吊
另外这个飞机比想象中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