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调双发涵道如何接到接收机?******* ...
***************双电调双发涵道如何接到接收机?**************

楼主(2010-08-27):
在论坛搜了一些结果,有些说两个电调直接用Y线连接然后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就行了。
但是有些朋友说直接用Y线连接电流过大,会烧掉接收机,所以要剪掉其中一个电调的一根线。那么请问:
1。需要剪的是其中一个电调上浅色的那根线还是深色的那根线?
顺便问一下玩FW的SU34的朋友:
2。我用两个黑旋风KV4800涵道组 两个好盈40A 2200MAH 25C花牌
电池
,这样电调不会有问题吧?我听说全油门的时候电调有55A的电流啊!!
3。SU34需要的那3个反向
舵机
分别安装在什么地方。
4。怎样设置矢量喷口的开关?我在优酷上面看到有些朋友设置了矢量开关,就是在降落的时候关闭矢量喷口以免动作过大炸鸡。
感谢各位朋友,祝生活愉快:)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等LX回答
我也想懂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下 谢谢回答的朋友

网友:
嘻嘻,要剪掉中间的那根线,接受机的信号是负极(--极)加黄线,中间红色是正级,如果有单独的接收机电源可以剪掉。
ps----只要接收机的电源不超过6v,正负极不要搞反了,不管多少组都不会烧接收机的!!我一直都用两组,一组是电调的,另一组是备用的,以防电池,电调故障,有后备电源用后备动力可以慢慢跑回来!! -----另--我玩的是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