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尾杆

楼主(2010-08-27):
请问一下大大们,cb100尾杆,想换金属的在哪里买哟,可以给个连接吗?
还有,尾电问题,加了点油现在问题是,老是飞机向左打圈,控上都尾电都调到最低了,.???

网友A:
ls好主意 等我的炸坏了就试试看

楼主:
那个是不是太软了点

网友B:
天线管壁薄,两端的固定应该改用胶粘.尾电机的线穿尾管时.两端应该套管.不然电线皮破了让金属尾管给短路了.烧了电调.就因小失大了.

网友C:
4#6的尾管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