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电调有其他设备可以调速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0-08-27):
拆下的
电机
想用来做个电钻,问高手,有没合适的
调速器
可以用于无刷电机?

网友A:
那这个东西的名字还是叫“电调”

网友B:
你若愿意,三相电+三相变压器也行

网友C:
手拿根电线,循环刷过三个电极,就能转了,脑控调速

网友D:
还是叫
电调

网友E:
可以用控制器,不叫电调就行。

网友F:
電動自行車調速器

网友G:
有几种解决方案:
1 滑差离合器调速,原理就是控制离合器的摩擦力,控制转速,效率低。
2 皮带调速,台钻
3 变速箱
4 单相的自己做个可控硅调速,3相也可以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