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日本手VS美国手VS中 国手(入门必读)

楼主(2010-08-27):
大家都知道模型飞机遥控器的油门和副翼在右手,方向和升降舵在左手,俗称日本手 [MODE3]。另一种手法是把油门和升降舵交换,也就是俗称的美国手[MODE2]。非正式统计,全世界的模型人口有六成飞MODE3,三成飞MODE2(主要在美国区),另有少数的MODE3与其他单杆配置等不在此讨论。近年来由于电脑的普及,受PC摇杆设计的影响,加上许多在美国学飞的留学生返台后的推波助澜,飞MODE2的人口有增加的趋势。

MODE3MODE2的起源
话说在古早以前,也就是真空管的时代(现在的肖年仔大概没看过真空管长啥样子),遥控器是用发盘(和老式电话一样)或按键来操作,接收机只有一个动作,以橡皮筋带动擒纵器(ESCAPER)来推动方向舵,动作只有中立嗲或满舵。电晶体发明后,无线电装备的体积大幅度缩小,但操控仍是开关式,伺服机转动角度正比于遥控器摇杆的动角,台湾俗称遥控器[PROPO]的来源便在此。
当时的摇杆只能动一个方向,所以两个动作需要两根摇杆。方向控制最重要,所以摆的右边(CH-1,用右手的人多),升降舵就只好放在左边(CH-2)。这两个动作就称为[主要控制动作primary control],几年下来大家也习惯了。
当球形轴的二维摇杆发明后,油门便成了第三个动作(CH-3)由于世界上右撇子还比左撇子多,而且大家已习惯升降舵在左边,所以油门便放在右边,这就是MODR1的雏形。
科技继续进步,第四个动作也有了,于是副翼取代方向舵在[主要控制动作]的地位,方向舵被推到第四动作(CH-4),放在左手摇杆。当第四个动作要加进来时出现争议,尤其是在私家飞机普遍的美国。
飞轻航机的朋友最清楚,驾驶杆是副翼与升降舵,油门在左手,方向用脚蹬舵。美国飞友强烈要求把主要控制动作的真飞机一样放在左边的遥控器,称为MODE2,结果大受美国飞友欢迎,于是沿用下来。
其他地区在美国飞MODE3的不到5%,除了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几乎只在特技比赛才看得到。为什么飞特技的有较多人MODE3,这就牵涉到两种手法个别的优劣点。
主要控制动作:分开或合并
除了少数高翼练习机有方向舵没有副翼,飞机的三向操作几乎只用副翼与升降舵就可完成,这主要控制动作]应该分开操控(MODE3),还是合并在同一根摇杆上(MODE2)?
据说奥国籍的F3C世界冠军汉若曾以[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来形容MODE3的好处(不用猜,汉若当然是飞MODE3的)。的确,一支手管一个动作在学飞时较不易搞混。早年没有电脑摇杆的时代,学飞者没有先入为观念的影响,带飞时是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只是隔一阵子就会碰到有人抬杆:[我是左撇子,为什么不是副翼在左手,升降在右手?]。别怀疑,真有这种把MODE3再左右对调的MODE 3,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也从没遇见过。
MODE2的最大优点是像真,操作方式和真飞机的操纵杆一样。七年前我在美国爱莲荷州时带飞过一位老美,用一架TOWER HOBBY40级练习机,不夸张,一共四趟就放了单飞。
由于他的进场五边航线飞得实在是太直了,每个九十度转弯和尺量的一样,连地面滑行也是沿着跑道中线,根本不像莱乌,一聊之下才知道原来是HORIZON AIRLINE的机师。
也就是说有真飞机操纵杆的概念,学飞MODE2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个人电脑PC的摇杆设计就是把主要控制动作放在一起,完各种飞行模拟或空战等游戏当然是和MODE2一样。近年来我在加州带飞过的E世代小伙子们,学飞的进度比十年前同年龄的学生快的多,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楼主:
飞特技动作时的比较
到特技飞行,复杂的操控动作其实可简化为[主要操控][修正]两部分。以下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动作
主要操控 修正
右慢滚 ●油门固定在八分钟●右翼固定在特定角度,使侧滚一圈在5~8 ●左方向舵●推下舵●右方向舵
筋斗 ●拉升舵●放升舵改出 ●全油门●副翼维持机翼水平进入●收油门●副翼维持改出时机翼水平
MODE3慢滚时右手飞动作,左手管修正,不会搅混。MODE2就难些,在维持等速率侧滚的同时,同一支摇杆还有升降舵的修正,何况还有左手方向舵也要修正。
美国的比赛,即使到了高级组,还时常见到慢滚后机头指向偏航,或滚转速率改变,就是升降舵修正是干扰到副翼(操控者自己搅混,不是无线电干扰)。反观飞MODE3的台湾,我去年(2004)回去主持F3C春季赛,无论新手或老手的慢滚都掌握得很好。
同样的,MODE3触斗的主要操作在左手的升降舵,修正则是右手副翼与油门。MODE2则又是全在右手摇杆,拉杆舵还同时要管副翼。所有的特技动作除直线外,都是侧滚(ROLL)与部分触斗(PARTISL LOOP)组合,可以想见MODE3是占了优势。也因为有些原飞MODE2的老美,为飞好特技而改飞MODE3。几年来我在美国飞比赛时顺便算了几次,约有10~15%的选手飞MODE3,比例是比平常在飞行场看到的高得多。
MODE2就一定比不过MODE3吗?再比较一个近年来比赛中愈来愈多的动作:
SNAP
Positive snap roll 主要操控修正
MODE3 右手:右副翼左手:拉升舵、右方向舵右手:收油门左手:结束前先放方向舵维持直进右手:补油门
MODE2 右手:拉升舵、右副翼左手:右方向舵左手:收油门,结束前先放方向舵维持直近,同时补油门
最后再看一个比赛常见的动作:失速倒转(STALLTURN)为例
两种MODE的操舵程序做个比较

其实两种模式并无显著的差别,不过个人经验觉得MODE2在有侧风时对垂直线的维持叫MODE3容易。实际比赛的情形又如何呢?看看吉普,海德与美国代表队近十年来在F3C世界杯的表现,丝毫看不出MODE2有什么劣势。
总结来说,飞行是一种习惯动作,当熟练到[人机一体]时,手指操控只是下意识的动作。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在比赛进行中去想MODE3该怎么飞、MODE2要怎么拉。两种MODE是各有优点,只要操作者习惯就好。
假如你已会飞MODE3,本身又是E世代的电完高手,不防试试MODE2,说不定会发现飞得更好。当然搂~如果有模拟器的话,在电脑里头先熟练一下在实际上场,避免一个不小心反应不过来!

网友:
MODE1、MODE2与MODE3?管他什么模式?飞得开心就好!

网友:
就 日本手怎么了? 飞的比日本人好就行  嘿嘿

网友:
学习 起源比较有意思

网友A:
我是美国手,但是发现吊机确实日本手更方便,飞航线的话美国手方便多了,我常常都是边抽烟边飞的

网友:
我喜欢美国手,因为玩模拟飞行就这么设置的,习惯了,日本手真别扭

网友:
玩了一年日本手后改美国手的人飘过。。。

网友:
只有航模智深人士才能写出此对比文章!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我刚学的就是日本手。不改了飞的高兴就好吧。

网友:
谁用中 国手.请发视频

网友:
上的日本手,2个月改美国手,当场炸机,练习5小时模拟改手成功。美国手不错。

网友:
一开始就美国手入门的顶楼主

网友:
楼主转的这篇篇东东说的都是针对固定翼的手法问题.........

网友:
还是习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美国手,但是发现吊机确实日本手更方便,飞航线的话美国手方便多了,我常常都是边抽烟边飞的

你好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