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刚买的艾特EC-135.......交作业..寻求主桨替代品.....炸一次烂一对...

楼主(2010-08-27):
唉,被艾特这个EC-135的外观毒了....纯新手.....上作业.........在室内随便飞了下,炸一次烂N片主桨..这个飞机尺寸和ESKY的大LAMA一模一样...请问是否摁扣通用大LAMA的主桨呢????看到有很便宜的副厂配件卖.....

网友:
炸使劲的炸··哈哈哈· ····炸完换450···哈哈··

网友:
这个lama够大

网友:
这个J真肥

楼主:
尺寸和ESKY的BIG LAMA 应该是一样的呢..................不算大吧.....不好飞,笨重,惯性大...........

网友:
都跟450差不多大了

网友:
我还没有LAMA

楼主:
哪可能有450那么大..........这机机就是太重,惯性大,不好飞....................已经炸烂了配的一套主浆了.....

网友:
电脑是不是tp?怎么是蓝色的小红帽?

楼主:
电脑很明显是HP.......不是TP.......呵呵.......TP的是小红帽...我这个是小蓝帽.....

网友:
样子很办事!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买的是另一种配色的ec-135 就是红白相间的。东西现在还在路上。当时也想买你这种的,但是找不到艾特相关的介绍,吃不准是不是艾特的正品。不知道和你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下面这款。有知道的朋友给说明下呢。

楼主:
你和我买的一模一样.....只是机壳颜色不同......你买的普通版还是2.4G版的??我正在为这个主桨替代品发愁呢.................

网友:
我的是普通FM的控。可是为什么价格要贵一百块呢。

网友:
这个艾特大拉码机架的结构我估计和艾特MD500差不多,只是外壳不一样
大浆可以用ESKY020的大浆,只是020的浆根部要比艾特的薄,需要自己稍改一下,垫些东西上去
还有就是可能A,B浆安装不一样,安装要把ESKY的A,B桨对调安装,原因是2种JJ的桨转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阿了白相的是 爱特 135 ,仿真度非常好 ,早已经用了。

阿了 已经 装了 航行灯 , 此机 力道大的一塌糊涂

好机!!!

网友A:
刚才我的红白色ec-135送到了。材质和照片上的感觉相差很大啊!太脆了!打开包装时发现尾巴都断了。
郁闷死了!哥们你的是不是也特别脆啊?我都怀疑我的是不是艾特正品。
如果这是正品,那我觉得艾特太坑人了!机壳的材质是最容易破裂的那种塑料,稍微大力一点的碰撞,外壳的破碎概率应该在90%以上。
说实话,我觉得被骗了。
包装里其他东西都还没碰过,太让人郁闷了。

看到这塑料有多薄了吧。

看产品图片倒是挺有像真机的感觉,拿到手里就彻底一玩具!!!

网友:
我的lama 双桨调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指教下你的航灯的安装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的红白色ec-135送到了。材质和照片上的感觉相差很大啊!太脆了!打开包装时发现尾巴都断了。
郁闷死了!哥们你的是不是也特别脆啊?我都怀疑我的是不是艾特正品。
如果这是正品,那我觉得艾特太坑人了!机壳 ...

我收机后 也 发现 后面 2个 小尾翼 一半是 短的 (TnnD ) ,应该不是 运输 问题 ,运输是 碰不到这个部分地!

卖家 一塌糊涂 !!!

最后用 红色 胶带 精心加工解决了问题 。

你的情况不排除 运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