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箭函道机改尾推进后 效果就是不 一样

楼主(2010-08-27):
黑哥的红箭函道改成尾推后。今天在机场也完成了首飞。根据现场演示,感觉效果明显增强。动力更加充沛了。

正飞行中黑哥的红箭飞机 照片能看到改后的尾推

正飞行中黑哥的红箭飞机 照片能看到改后的尾推

照片右边的就是机主 不过据说尾推改进的总设计及工程师还是昆哥哈。赞一个

照片右边的就是机主 不过据说尾推改进的总设计及工程师还是昆哥哈。赞一个

网友:
尾推本来就比涵道的效率高

网友:
能否说说改装要点?

网友A:
推推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推更健康~~~~~~~~~~

  铜老师简直令小弟佩服!

网友:
 铜河每天都在想   到那里去 推推啊 插插啊  捏捏啊

网友:
 让尾推飞出涡喷的感觉

网友:
改装要点:请昆哥吃好耍好喝好!就这么简单。。。过两天上视频。。。。

网友:
莫前涵道改尾效果交好

网友:
我也把红箭改成了尾推,我的方法是,在尾部开一T型槽,竖槽把电机收进去,横槽地方插轻一木板,和尾部平齐,大小是:长,不要超过尾部的宽度,寛,比电机寛一点,打上胶,再用纤维带缠上,上面安装电机十字底座,就好了。他的优点是,电机缩进去可以减少尾部的重量,提高浆和底面的距离浆,牢靠,安装方便。电机采用2200KV,用6寸浆,全功率输出情况较2600KV的好。注意在电池位置一定要安装魔术带,将电池固定,机舱盖也要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