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港玩油虾的朋友

楼主(2010-08-27):
请问3.5/7.5/15的油虾的桨一般分别是配什么规格的?

网友:
提供以下級别可用!

易调教的型号
Octura的
3.5c.c.
>>1445/1450/X445/X450
7.5c.c.
>>1455/1457/X455/X457
15c.c.
>>1467/1470/X467/X470/H667
但对 H 級深资的玩家自己也用这些桨型來改Picth的

网友A:
图片的工具我见过'是把变形的桨整修回来'大师传错图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引用 网友A:
图片的工具我见过'是把变形的桨整修回来'大师传错图了吧

你可把这些鸟文翻譯一下,懂用就不会錯,還要配合針规來调教的.
Cupping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