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求帮忙调机,实在是晕了,快来帮帮我吧

楼主(2010-08-27):
前几天收了一个华科尔60#,今天收到了,但是飞不稳,我说调整一下,会不会好飞点,我把舵机的螺钉拧松调整一下吧,结果现在倾斜盘却始终装不了水平了,问问高手是如果水平安装倾斜盘的,感激呀,还要高低翼如果调整!谢谢,我先上图片吧!

倾斜盘装不了水平呀,求高人帮忙!!

还有高低翼的问题希望能帮我解决!!!

网友A:
什么是高低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高低翼?

飞机水平放着,机翼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
横轴弯了吧

网友:
装斜盘方法如下:
1 先把电机线全拔掉
2 把舵臂拆下,
3 开控,然后飞机上电
4,把油门推到50%!
5 尽量水平的装上舵臂!关机!
6 上好舵臂螺丝!
7 重新开机看水平没有,如果没有就调节连杆长度! 直到副翼,f臂,斜盘 水平看三点都同水平位置为止!
8 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水平放着,机翼一边高一边低!

螺距没调好呢!
请在本坛看精华或搜索调机贴!
都图文并茂!
手机上,给不了连接,请其他兄弟代劳吧!

网友:
高低翼是横轴问题。

网友:
真无语。飞这个飞机,又要多一个杯具了

网友:
这个飞机真的**中的战斗机啊

网友:
玩这飞机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说的高低翼是指平衡翼吧。。。
静止不动的时候随便它怎么偏啊。平衡翼是动平衡,转起来平面与主轴垂直就行了。

网友:
副翼是不是装反了?看上去很怪

网友:
我当年就差点上这架了···

楼主:
手机上网,看到这么多人回复,很感谢!

楼主:
主翼和副翼如何判断呢?人家发来就是这样的,小炸了一下,我把浆里放了白乳胶,用电工的胶带粘起来,所以有点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