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电器的问题,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0-08-27):
刚进的丘比特V3,多配了2块电池(锂电池组7.4V800mAh ),想买一个能同时冲几块电池的充电器,不知道哪种适合?
如果价格合适,能兼顾到以后进450或500==的机型的电池充电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保姆

能不能具体些啊?!

网友B:
一步到位UN-A6加充电保姆~不过要7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UN-A6加充电保姆~不过要700多了

UN-A6固然好,但是价格太贵了!估计能配上的坛子里的朋友也不多吧?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有哪位朋友有正在使用中的搭配,麻烦你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去淘4块电源板四块充电板,100块之内搞定。
或者,去淘4个古老的三星手机座充,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50块之内搞定。
别拿锂电太当回事了,只要不过充不过放你咬它几口它都不会坏。

网友C:
自己做是可能便宜,但失去了灵活性,不能校准,不能调电流,不能放电...
你也可考虑B6
不过我还是觉得a6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是可能便宜,但失去了灵活性,不能校准,不能调电流,不能放电...
你也可考虑B6
不过我还是觉得a6好点

TAOBAO上很多充电板都支持电流、电压调整的,如果自己没表,可以让卖家校准好。与四位半的万用表相比,A6、B6的准确性都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OBAO上很多充电板都支持电流、电压调整的,如果自己没表,可以让卖家校准好。与四位半的万用表相比,A6、B6的准确性都要差一些。

不知道这款怎么样“GT POWER A6”?有没有人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