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俺新购翼展140cm赛斯纳

楼主(2010-08-27):
在次申明下,玩模型说真的俺还只是新手,玩的经验太少啦,叫我一个独自放飞赛斯纳,不准就是个秒炸(俺可经不起这秒炸,玩这经费也是有限的),更不敢说自个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俺可不会这样做,只好浪费点些论坛资源啦!

图片发了这么久,对我及想入模还是正要购买赛斯新手至少还是有收获,其中有位模友就发现这前起落架的降落时候稍暴力点 容易折断防火墙,不但跟厂家联系,还提醒了正要玩赛斯纳的新手可注意及改进方法,你看这多好。

新手们是需要扶持的,不要动不动就拨冷水,说些风凉话,平常心吧

2010.08.27
上周收到赛斯纳,因时间关系到今天才传送上来给大家一起分享吧!
俺拍照技术本来就不行,没有相机只能手机拍照啦,将就着欣赏吧。
也望大家对该赛斯纳提出不足之处的见解,因为我想用此赛斯纳做参照模板,准备自己动手做玻璃钢材质的赛斯纳。

揭开箱盖部件井然有序躺着各自的位置

揭开箱盖部件井然有序躺着各自的位置

还是让我请它们出来来个大合影吧

还是让我请它们出来来个大合影吧

俯视机身

俯视机身

左侧身

左侧身

右侧身

 右侧身

机肚皮

机肚皮

电池仓与前转向轮

电池仓与前转向轮

拆开机头,电机安装座及前转向轮的机构

拆开机头,电机安装座及前转向轮的机构

机仓内的升降舵机与方向舵机安装位置

机仓内的升降舵机与方向舵机安装位置

机仓内的特写

机仓内的特写

机尾部安装尾翼

机尾部安装尾翼

机翼面

机翼面

机翼腹

机翼腹

装上机翼

装上机翼

垂直尾翼

垂直尾翼

水平尾翼

水平尾翼

安装好的空机俯视图

安装好的空机俯视图

安装好的空机侧面图

安装好的空机侧面图

网友:
我还以为有什么新比赛呢

网友A:
前起落架 不结实 降落时候要注意

网友:
期待楼主的玻璃钢赛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起落架 不结实 降落时候要注意

谢谢你 LoRD丨血祭 提出看法,若是按你想法应该如何改进前起落架让它更结实些呢
在此先谢谢再给我个好建议

网友:
期待楼主的玻璃钢赛斯纳!!: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们的期待
在此说明下,时间可能得花很长,一、自身业务上得去忙,必竟得养家糊口 ;二、俺现在不算是新手,但还尚未入门槛,对于手糊玻璃钢工艺目前正在潜水查阅有的老鸟发表的作品还有其它相关资料 。
哪位老鸟有手糊玻璃钢工艺的经验请多多指点,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肚皮好大

楼主:
怎么就沉底呢

虽然传送这些图片也挺辛苦,但辛苦些不算什么,让想要入模的朋友也能顺便了解了解赛斯纳的各细节,让曾经或正在玩赛斯纳高手的模友们欣赏并提出不足之处或也曾经修改过的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多多提些宝贵的意见嘛

网友:
期待玻璃钢机机

网友A:
关于前起落架的问题 我问过厂家 他们也发现问题了 但是没有办法 前起落架连接在防火墙上 降落时候稍暴力点 容易折断防火墙 我还是在学校操场飞的 地面平整 这样前起落架就断掉了 要是沙石地 估计坏的更快 我在断开的缝上 穿了两个孔 用细铁丝 和缝针一样缝起来 感觉强度还行 同时防火墙后面插上铁板 AB胶粘住 不知道这样效果好不好 还没有试飞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目前你的还没坏,先这样飞着试试吧 降落平稳点就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把新机装在防火墙上的那段杆卸下,将前起落架缕直直接插入,再把后起落架亚平,试试!
降低的起落架既增加向真感,又大大增加强度。若有需要照片随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新机装在防火墙上的那段杆卸下,将前起落架缕直直接插入,再把后起落架亚平,试试!
降低的起落架既增加向真感,又大大增加强度。若有需要照片随后~~

你好,辛苦一下再传送个照片,有图片现直观

附件图中红色A框中的前轮支撑臂再拉长,底坐再扩展开,红色B框中摇臂再往上调,不然前轮支架用手转支都感觉很瑟的感觉,最终修正后就如黄色框中那样,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承受稍暴力点的降落吧

网友:
这东西是成品,又没啥新奇的地方,图片到处都是,lz要是改装或者有啥改进可以发,你这样原机的图发上来没有任何意义,表浪费论坛资源。。。。可以飞完后发视频上来。。。

楼主:
在次申明下,玩模型说真的俺还只是新手,玩的经验太少啦,叫我一个独自放飞赛斯纳,不准就是个秒炸(俺可经不起这秒炸,玩这经费也是有限的),更不敢说自个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俺可不会这样做,只好浪费点些论坛资源啦!

图片发了这么久,对我及想入模还是正要购买赛斯新手至少还是有收获,上面有位模友就发现这前起落架的降落时候稍暴力点 容易折断防火墙,不但跟厂家联系,还提醒了正要玩赛斯纳的新手可注意及改进方法,你看这多好。

新手们是需要扶持的,不要动不动就拨冷水,说些风凉话,平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前起落架的问题 我问过厂家 他们也发现问题了 但是没有办法 前起落架连接在防火墙上 降落时候稍暴力点 容易折断防火墙 我还是在学校操场飞的 地面平整 这样前起落架就断掉了 要是沙石地 估计坏的更快 我在断开的 ...

不知道你问的是那个厂家,说没办法解决 据我所知真正生产厂家他们是有发现这问题,但前起落架连接在防火墙上这个结构是改变不了的,所以现在厂家在连接件上采用韧性更好的材料来减少折断的发生,外销的产品现在就都是采用新材料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