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炸康师傅小丑鱼,西安孵化接收机还抖舵,好郁闷

楼主(2010-08-27):
买了个康师傅版的小丑鱼,装好了。设备是JR 9X,西安孵化6通接收机,5克辉胜舵机,不知名20A电调,2S 850mA 20C电池,AX1806 KV2100电机,8040桨。

调整好,开电机,向上前方送小丑鱼出手,飞了2米高,然后向右滚转撞地,秒炸。。。。。都说好飞的鸡鸡到我这里竟然是秒炸。。。。

捡起来,EPP泡沫烂了好几个地方,重新用502粘好,然后把仔细调整了一下舵面和舵量,重新飞,稍微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无法很好控制,最后降落在草中。反复调整2、3次后能控制了,但是飞上天以后风大,又不下来了,更郁闷,看来以后还是要飞低一点。

最后一次上天,桨叶竟然一下子缠住了旁边的风筝线,风筝线没事,鸡鸡倒是吊在空中了,可见这个鸡鸡是多轻。

飞的过程中发现,新电池装好以后舵机总是抖舵,3个舵机都乱抖,不规则的发现手拿着天线不同位置可能会暂停抖舵。但是飞一圈下来发现基本就很稳定不抖了。很奇怪,是电调输出电压不稳?还是接收机的问题?或者是接收机天线布置的不好?
第一次出手秒炸不是抖舵的问题,抖舵幅度都比较小,周围也没什么干扰,拉距离也足够。

楼主:
充好的新电池装上就抖舵,在天上飞一圈下来就不抖了。舵机是新的,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可能接收信号问题附近有干扰

网友:
 我也秒炸。。

网友:
换好点的接收机吧,用JR原装的就OK了

网友A:
秒炸的原因好像是失速,然后轰大油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炸的原因好像是失速,然后轰大油门造成的

有可能是失速。
第二轮的时候加大油门轰了上去,就是上天以后控制不住,副翼还不起作用,好不容易控制它落在草丛中。

感觉抖舵的原因感觉是刚充满电的电池电压高造成的。上天飞一圈下来舵机就不抖了,3块电池全都是这样的。下一次带个万用表过去量一下。

网友:
 我用副翼也感觉没作用

楼主:
我感觉副翼作用不明显的问题在于副翼强度太弱,一方面副翼上没有横向的加强碳片,另外一方面副翼和主机翼不切断的方法导致副翼在转动的时候翼尖动作不明显,从而副翼作用不明显。

如果在副翼上加上一根横向的碳片估计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我在450上抖舵有时也能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完了,我也刚买了小鱼,看来也要秒炸!

网友:
一句话!为自己好。为大家好请用有信心的产品!

网友:
感觉还好飞,没有做额外的加强,抖舵时用手轻轻按住舵机摇臂就不抖了的话,就是是舵机齿轮间隙引起的抖舵。
请参考我们的飞行视频,当时风也有2~3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飞完一圈电就不抖了。好象是接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飞完一圈电就不抖了。好象是接受的问题。

你的也是西安孵化接收机么?

网友:
开始飞时,我的小丑鱼也不受控,后多飞几次,每次再修正机身就好多了,见意LZ先把机身用谶维条加固补强,因机身太软,不够固定,上天後机身轻微扭曲
会改弯飞行状态.....失控

网友C:
抖舵症状和我一样,而且都是西安孵化,买一对全新质量好一点的晶体换上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舵症状和我一样,而且都是西安孵化,买一对全新质量好一点的晶体换上就没事了

我的遥控器是JR 9X,发射晶体是JR原装的,接收晶体是柯资的晶体,应该还可以吧。感觉还是接收机对电压过于敏感问题,希望厂家能够改进一下稳压电路。

网友D:
还是换接收机吧,没错的。我的超过十米就失控了,遥控跟你的一样。

网友E:
有些舵機當你剛充滿電時就抖,飛一轉電壓下降了又沒事!

网友F:
看来我也要注意了,我的刚装好!还没有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