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斜盘舵机用Futaba和韩国的Hitec哪种好?

楼主(2010-08-28):
油机的斜盘
舵机
用Futaba和韩国的Hitec哪种好? 听说600油机用韩国的Hitec比较少,为什么?

网友A:
 都可以的!

网友B:
棒子的东西,没F好。

网友C:
JR可能会更好

网友D:
如果经济负担得起,选择JR或者FUTUBA,这2个品牌在性能和精度上都是不错的

网友E:
大飞机所用电子设备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和可靠, 否则因为贪便宜在舵机上出了问题, 炸了机损失更大, 且不说大机炸机对人的危险也大, 所以电子设备上省钱得不偿失。
国外也有不少人把Hitec用在600级别上, 不过主流的还是用FUTABA或者JR, 可靠性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网友F: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