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飞机 失事 24小时后找回

楼主(2010-08-28):
飞机 失事 24小时后找回 今天早上去找回来了 高新啊 虽然在空才飞了1分多钟。。。
拿回来的时候尾翼断了。。。还可以粘起来,,,,
我觉得新手试飞的时候 得把容易断的地方用胶带粘下。。这样失事的时候断了还连在一起
还有AX 的机舱的盖很容易分离 建议上天的时候用胶带粘下。。。。。2次坠机都分开了。。。。
可伶我一个人尝试着飞行。。。没老鸟带。。。。。找不到一起玩的。。。。
论坛上的老鸟用文字指点下吧
昨天飞的时候有点风。飞机一直盘旋,,,,,,后来就直接坠机了。。。。。模拟机上飞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1 09:12 审核通过

网友A:
固定翼应该比直机简单吧,AX的关油门各舵位回中,飞机是否会自我平衡

网友B:
坠机经验

网友C:
是否失速?

网友D:
空中盘旋的话检查一下方向舵是否居中,可以在空中时候调整方向舵微调来纠正一下。如果有副翼的话也检查一下两边副翼是不是角度一致。

网友E:
一般AX坠机都是低空失速造成的,建议楼主挑战AX慢速极限的时候把飞机飞高一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是AX滑翔,先手掷一下,看重心、舵面等的调整是否正常,因为是背推机,还有上拉安装角,起飞一定要拉一点杆,我本来按照以前的买机经验一次就买了两架,装好一架飞了一年多,太好飞了,没炸过,只是一次在空中大机动的时候飞丢了仓盖,老苦帮忙补了一个,在此表示感谢!这飞机是我第一架飞到腻也不会炸鸡的飞机--------

网友G:
低空失速

网友H:
我更惨,新买来爽飞2次丢了。

网友I:
能回来都是运气。。

网友J:
我这边的一架和高压线做伴好几天了
它还舍不得下来呢

网友K:
强烈建议LZ:以后发此类帖,最好有图片是么的。。。这样可以图文并茂!

网友L:
AX要多少油门才能避免低空失速?

网友M:
AX本来就是滑翔机很难失速,超过三米基本可以拉起来,先调整好重心再飞吧,不要副翼也能飞的很好~

网友N:
新手在有风的时候飞,往往容易在顺风的时候失速,飞机相对地面看似不慢,但在顺风时相对于空气速度较慢,从而造成操控困难而失控

楼主:
我飞的时候高度应该有 4米以上。。。。飞机一直往左边盘旋。想让它飞回来 一直就盘旋。。。。 重心应该对的
先手掷一下,看重心、舵面等的调整是否正常 是不是就无动力 用手抛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