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 图

楼主(2010-08-28):
卖了气泵有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我也不懂,开个贴大家交流
打压能到4-6bar,容器大未打到感觉没问题,因为内部有单相阀,所以能打很高
如果长期工作注意散热,活塞式运动
工作电流大,感觉15A以上,建议用蓄电池或大直流设备
箭头方向出气是滤芯,可以清空减小阻力,降低电流
电磁阀不知咋使用 自己研究吧
这气泵电机两端是轴承,带摇臂,通过摇臂上轴承做上下运动带动活塞,属于大直径短行程。进气阀在活塞上,压缩空气再通过一个单向阀进入排气滤芯,滤芯为颗粒状可吸附水汽,灰尘

转子图

转子图

活塞

活塞

滤芯后部排气孔

滤芯后部排气孔

碳刷

碳刷

滤芯外壳内部

滤芯外壳内部

转子配重

转子配重

排气 活塞下止点

排气 活塞下止点

排气 活塞上止点

排气 活塞上止点

滤芯前部

滤芯前部

前部偏心

前部偏心

网友:
从那弄这么个东西。

网友:
我的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直径1mm粗的铜线,开始一两秒重貌似正常,但是过了不到30秒,电线直接烧断了,线皮都烧着了,电流应该至少能达到几十安,这是为啥呢?

网友:
电压正常吗?是否过载或短路?

网友:
电压12V,电线接在蓄电池两端,汽车在发动状态

网友:
折腾吧。偶那现成的泵都没人要

网友A:
气车的泵电流太大了。虽然60块很便宜,但是想想,配上气罐,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安全阀,减压阀,压力表,等等的东西。。。

还有一些锁碎的接头气管什么的东西。。够折腾吧。

网友:
楼主买的是什么类型什么型号的气泵?
来张全图看看啊!:loveliness:

网友:
俺的还没到,加个过流保护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车的泵电流太大了。虽然60块很便宜,但是想想,配上气罐,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安全阀,减压阀,压力表,等等的东西。。。

还有一些锁碎的接头气管什么的东西。。够折腾吧。

偶现在同意7爷的说法了。。。可系现在咋办呢。。。。

网友:
如果这个泵力气大、声音小的话 做出来还是值的,这个东西貌似值得研究研究,实在不行大不了放车里给车打气呗,呵呵!!!!!

网友:
轿车上的气压减振器。

网友:
  那么多人买了,怎么都没动静?难道都好用?就我一个有问题的?我的中奖率不会那么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这气泵 问题都很高的 ,继续研究下  我感觉里面是双活塞的 一大一小两个

网友:
俺的刚到,都不敢接电了。

网友:
俺的也到了 貌似不错的说,好好研究研究吧,那个电磁阀是不是控制压力的啊 那个小孔是放气的吧。。。

网友:
不用研究了,接12伏电,您就甭想了,里面活塞好大的口径,需要电机功率很大,要搞那么大功率的12v电源,恐怕比买一台气泵都贵了,还是研究下怎样换电机吧

网友:
嘿嘿  俺用的汽车电瓶  您说行不行啊  气泵的气路图我也搞到了 呵呵

网友:
能分享下资料吗 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个那个铜嘴子的详细照片和数据吗

网友:
铜嘴去气动液压配件那里去配很容易的,那位兄弟能分享下气路图吗?

网友:
今天用20A的开关电源运行一小时 没啥大问题 就是电线有点热 换4平方的线就ok了,电磁阀好用,通电关闭,气量达到一定的压就放气,所以必须通电,这样出气量很大,声音是俺最喜欢的,比开关电源的风扇声音都小,呵呵!!缸体部分有温度,但车行师傅说没问题,不行我就加两个散热风扇对流散热。今天买了 压力开关和支架还有压力表 总共40元。小煤气罐是用2盒烟换的 30元(烟有点买贵了,呵呵!)多买了个灭火器 4元 没用了,感觉煤气罐相当不错。开关电源是借的,正想办法用啥东西换呢。。。。。另请论坛D过气泵的朋友给指点下 还缺啥?止回阀、油水分离器没买,还有就是煤气罐上还用另外加一块压力表吗?先谢谢了

网友:
这是俺早已准备好的小喷枪。。。。。。。。

网友:
楼上的强悍,等着看你的成果!

网友:
闲云孤鹤,你拆泵里的滤芯了吗?

网友:
人家车行师傅说了 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只要好用就别乱拆,里面密封的那么好,就不拆了,按俺的习惯啥东西拿到手都想拆开看下。。。。这个就算了,试着都挺好声音和气量都不错。我就不信了好几大千块的东西能那么不好用嘛!!!!!!!!!非给改成一经典东西不可。。。。。。

网友:
可是我怎么觉得过滤应该在进气的地方加,而不是在出气的地方加呢

网友:
加油水分离器这个东西主要是用的时候怕喷出水来,气罐里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水啥的,我开始也糊涂,后来看了很多资料才明白,呵呵!再说了 楼主已经都拆开看来 里面有滤芯的 那个估计就是先过滤的吧,楼主再多上点照片。。。。。。

网友:
楼上的大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什么上的?

网友:
轿车悬挂打气泵

网友:
买个成品泵多少钱?

楼主:
又来一批气泵 买家需谨慎 要直流大电源

又来一批气泵 又来一批气泵  买家需谨慎  要直流大电源看交易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只,试机很好,我知道这泵电流会大,用了个60AH的12V电瓶,工作电流有20A左右,有个小塞给气压冲出,力量还不小,吓我一跳!

网友:
对了,电磁阀大概是保压和放气降车身用的,通电能动作

网友:
是超静音的吗?

网友:
音箱声音越大越好,气泵声音越小越好,最好是静音的,还有超静音?直接无音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等着看各位大侠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