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6EX控可以玩FPV吗?如果可以,控上哪个杠控制云台 ...
请教下6EX控可以玩FPV吗?如果可以,控上哪个杠控制云台?

楼主(2010-08-28):
请教下6EX控可以玩
FPV
吗?如果可以,控上哪个杠控制
云台
?

网友A:
第四通道 云台左右

楼主:
原帖由
BG5RJD
于 2010-8-28 10:23 发表
第四通道 云台左右
第四通道是方向,那飞机方向舵不就不好用了,只能靠副翼和尾翼转向了?

网友B:
既然都第四通道用在云台了,那只能是副翼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