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ESP的侧板H50027A?

楼主(2010-08-28):
亚拓原装500ESP的侧板装的是H50027A,炸完以后,我也没看清楚,就入了H50027
结果发现头罩带不上了,由于H50027与H50027A的
电池
板高度不同
有一问题:以前的500(用H50027的)是如何装上头罩的?
难道还要重新加工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LZ用的是A123?
用锂电的话,2种侧板都可以带头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用的是锂电,刚才又学习了一下,好像头罩下端的安装方法不太一样,我再回家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