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LAMA改造无刷成功(视频上传)

楼主(2010-08-28):
这个共轴双桨机,长700MM,旋翼直径520MM,改造完无刷重700克左右,采用2颗AEO ADH300L电机(3000KV)。改完后飞行动力比原370强磁强大很多,旋翼声音爆噪很多,不过悬停飞行似乎比原370还稳,原来不敢在客厅悬停(因为飘得厉害),现在反而很稳,可以在2M见方范围悬停

和lama v3大小一样的玩具机的合影

和lama v3大小一样的玩具机的合影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改无刷 接受器连法 和详细 图片 本人也想改 可是不懂 电路

网友:
发几个PP看看?

网友:
多说无谓,上图上视频最实际

楼主:
巨型LAMA

巨型LAMA

网友A:
这家伙太脆弱,一碰主轴就折断

网友:
上视频。。。上视频。。。LAMA改无刷的偶看了好几个,全是有图无视频。。。能不能飞都有疑问。

网友:
够大够大,抗风性应该比小的好

网友:
小心把飞机干散架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机啊?配的什么齿轮

楼主:
该机原采用的370强磁拉力约有450克,可以很轻易飞到20层楼高。机身大小接近450,  载重250克可起飞该机采用9克舵机,倾斜盘可倾斜35度。抗风性比一般LAMA强很多,满电时可以顶住3级风飞

网友:
强,这个容易打桨么,是什么型号的Lama哈,楼主透露下么。

网友:
应该是3通 玩具机改的:loveliness:

楼主:
关于抗风飞行,技术很重要,特别是对于LAMA这种双浆机

网友:
三通道的共轴双桨机好像不能称之为LAM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太脆弱,一碰主轴就折断

网友:
顶 谁说没视频 我这里就有一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632

楼主:
无刷巨型LAMA

这个无刷巨型LAMA改装比较成功,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油门线性问题,油门控制线性和原370强磁感觉不出区别,原配的2个370电机在今个夏天飞了50多个起落终于挂掉了,现在用无刷飞,电机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滚烫了,可以爽飞。还是飞这类共轴双桨比较省心、休闲,可以脱控留在空中。

楼主:
改装了以下元件:
MOS  管改为 philps NXP83N03LT X2  (原机配的很易烧,不耐大电流和高温)
AEO 20A电调 X2
AEO 无刷转换器 X2
AEO  ADH300L无刷电机 X2
esky 10T 铜齿轮 x2
次世代 2200mah 20c
9G 全铜金属齿轮舵机 (扭力2KG)
自制加强大齿轮
72M接收机带锁尾陀螺仪和防卡死,自动断电功能
修改接收机电路,加入2个高精度电位器控制陀螺仪感度,解决了追尾问题

除了以上改装,因为原370电机安装孔位置和AEO  无刷电机有偏差,因而专门从网上买了微型打磨和切割设备对安装电机的原机架进行加工,以安装两颗无刷电机
改装所花的钱已经远超出原机的价值,不过享受到了改装过程后成功的成就感,还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太脆弱,一碰主轴就折断

用加强主轴不会的,我一开始飞的时候也是第一个起落就把主轴炸裂了,后来换了加强主轴和防卡死接收机,摔了几十次也没事

楼主:
今天风力2-3级,试飞发现,原机配的1500MAH电池竟然飞了15分钟,比用370有刷时足多了7分钟,可见无刷电机效率的确比
有刷高很多,而且在山上33度温度下裸飞,两电机也仅时温热,而不会像有刷电机飞完烫手

网友B:
麻烦上个视频。。。。
目前论坛里改LAMA无刷的不少,据说成功的也不少。。。上视频的没一个,也不知道是为啥?

这位也据说是改无刷成功了,最后找了个借口不上视频,也不回复,可耻的。。。匿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4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上个视频。。。。
目前论坛里改LAMA无刷的不少,据说成功的也不少。。。上视频的没一个,也不知道是为啥?

这位也据说是改无刷成功了,最后找了个借口不上视频,也不回复,可耻的。。。匿了。
http:/ ...

视频是肯定会上的,现在主要是我飞的时候找不到人能帮我拍

网友:
我等。。。耐心的等。。。

楼主:
无刷改造完成后,原来不曾出现的追尾问题出现了,看着左右摆动的机尾非常不爽,想通过调GAIN设置来调陀螺感度,偏偏接收机没设置可调,今天咨询厂家电路工程师后,修改了接收机电路,加入2个50K高精度电位器,经过调试,机尾又恢复了原来像棍子一样直的状态,至此无刷改造完美结束。

楼主:
从原接收机上换下的两个超微贴片电阻

楼主:
无刷巨型LAMA客厅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1NTY0NTAw.html
无刷巨型LAMA客厅飞视频

网友:
能多拍一会么,基本上看不到灰机啊

网友:
锁尾还得好好调,尾巴抖个不停啊。。

网友:
这玩意,离LAMA的脱控“金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是改了无刷再改回有刷,
就因为那能脱控飞行的自稳程度

楼主:
杯具了,炸机,拆电池起火

今天飞行到第15分钟时,突然一阵大风,估计有4-5级,为避免飞机被吹走,急关油门,杯具了就此发生了,飞机在高空约60米的山头上失控,栽到地上,由于电池没固定好,电池摔了出来,飞机主轴弯,其余正常.电池摔坏了,拿回家后,试图拆开,结果小刀一割即时冒烟,偶赶紧扔到地板上,电池立即起火,好在家中放有小车的灭火器,偶急忙拿出来,在10秒中内扑灭了半尺高的火,这是我第二 次用灭火器,第一次是6年前参加公司消防演习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改造完成后,原来不曾出现的追尾问题出现了,看着左右摆动的机尾非常不爽,想通过调GAIN设置来调陀螺感度,偏偏接收机没设置可调,今天咨询厂家电路工程师后,修改了接收机电路,加入2个50K高精度电位器,经过调 ...

从楼主的视频来看。。尾巴不是棍子,完全是个筛子。。。

网友:
麻烦上个视频。。。。
目前论坛里改LAMA无刷的不少,据说成功的也不少。。。上视频的没一个,也不知道是为啥?

回24楼的
2008年前就有很多朋友在改无刷LAMA,改成功的太多了,视频也很多,你可以好好潜水去找到看看.你要是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改的视频,在坛子里搜索我的ID号就可以找到

楼主改的这个3通LAMA的视频看后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陀螺的感度没调好,视频显示的现象其实就是"追尾",也就是"锁"的太紧了

网友C:
很有心啊。还询问厂家工程师。个人提一点建议,楼主改装后是否拉长了桨距?如果没有是否容易打桨? 双桨机第一容易打桨,第二主动抗风能力差。主动抗风比单桨机差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桨受风面积大,抗风的阻力也就增大。虽然下旋翼有35度倾角,但是机身不能倾斜,双桨对抗逆风的角度还是远小于35度的。其实抗风的最大原因在于双桨叶的倾斜角度,倾角越大,抗风的逆向推力就越大。你看看固定翼机,不少机子推重比都在0.5一下,为何逆风能逆风行驶,速度也不低。直升机的推重比至少都在1以上,为何抗风不如固定翼?原因就在于双层桨叶的倾角。倾角与逆风对抗气流大小成正比,其实3通直升机如果不打桨,尾巴桨叶提供足够的推力倾斜,就会使得整个机身以及上下桨整体倾斜,3通机在解决打桨的基础上比4通伺服的双桨机还有大得多的抗风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心啊。还询问厂家工程师。个人提一点建议,楼主改装后是否拉长了桨距?如果没有是否容易打桨? 双桨机第一容易打桨,第二主动抗风能力差。主动抗风比单桨机差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桨受风面积大,抗风的阻力也就增大。 ...

不会打桨, 这机没尾桨的,前进后退靠舵机控制主桨倾斜,勉强可在3级风下飞. 那些靠尾桨推动的是普通玩具机,在室外有点微风也顶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打桨, 这机没尾桨的,前进后退靠舵机控制主桨倾斜,勉强可在3级风下飞. 那些靠尾桨推动的是普通玩具机,在室外有点微风也顶不住的.
买回来的商品玩具3通机当然不行啦,先解决打桨在增大尾部的螺旋桨推力,增大倾角让机身45度或者更大倾角,试过就知道了。抗风取决于对抗逆风的气流角度。

网友:
4通道舵机控制的双桨机,弱点就在下桨叶倾角有限,在算上上层桨叶以及机身对倾角的阻力,就会大打折扣,抗风性大为减弱。

楼主(2010-10-10):
今天将接收机更换为ESKY的EK2-0705B,并将EK2-0705B上影响线性的小电容去除,终于做到了比较完美的锁尾。迟些准备试试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