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规格~华科尔UFLY 或者 Esky E004副翼碳纤杆的直径是多少?

楼主(2010-08-28):
再求高手帮助。。。哪位知道UFLY的副翼碳纤棒的直径是多少。。。我只知道和E004的相同  具体是1.5mm还是2mm手里确实没有那么精确的工具。。。还有主电机的卡簧应该是多大的  就是无刷电机齿轮下面轴承上面的铁卡片?买原厂的太贵了。。。淘宝上的碳纤棒才1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了卡簧才5毛。。。

楼主:
 在线等答复~~

网友:
新004的平衡杆是2MM粗,220MM长,可以用450的代替

网友A:
2MM的碳纤维杆,淘宝上面一大堆的!

还有个好方法:用自行车辐条,价格便宜量又足,还不容易断。
我的UFLYS目前就用自行车辐条,截取17.5CM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M的碳纤维杆,淘宝上面一大堆的!

还有个好方法:用自行车辐条,价格便宜量又足,还不容易断。
我的UFLYS目前就用自行车辐条,截取17.5CM长

请教下,你是怎么锁住的呢??是不是用铁搓搓个平凹出来呢??

网友:
LZ,UFLY的副翼杆是1.98MM,仪器过于紧密,其实就是2MM,,没拆机,卡簧不明,副翼杆长度不明,哈哈:)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在我的碳纤杆没到之前,我出去偷人车条咯~~

网友:
碳棒买粗了也可以打磨的!我已经这么做了 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是怎么锁住的呢??是不是用铁搓搓个平凹出来呢??

非得要平凹干嘛?一样的锁的刚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得要平凹干嘛?一样的锁的刚刚的!

真的?不骗我!!!哈哈!!!那么圆滑,高速下不会滑甩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骗我!!!哈哈!!!那么圆滑,高速下不会滑甩出去??

两边都有螺丝卡住(虽然比较小),只要两边调平衡了(长度重量一样),一般不会滑出去的。

反正我用了,感觉比原装的还好点,因为重量比原装的稍微重些,飞起来还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