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GPS高度不准时代】气压定高版Skylark OSD多航点爽飞

楼主(2010-08-28):
载机

测试设备
Skylark OSD
Skylark 红外传感器
Skylark Tiny 5.8G视频传输
2.4G遥控器
Skylark OSD 硬件版本V2.1 软件版本V4.1

电子系统装配如图

飞行视频

飞行情况说明:

    两航点飞行测试,告别高度不准时代,
    航点位置在OSD上的显示的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右下方显示遥控器状态表示手动控制模式,显示A1表示姿态增稳模式,
   显示一个房子表示回航,显示WP表示航点模式,走航点的时候,回航角度显示的是到航点的角度,距离是距目标航点距离,
   带外框的字母表示当前目标航点.航点走完后自动进入回航,回航进入盘旋的圆采用平滑切线入圆算法,更顺更爽,然后在头顶盘旋.
   这次的气压定高控制得还不错,在100米+-10米内,降落后高度偏差了不到10米,GPS位置更是偏差为0....

    未安装电流传感器,因此无电流变化。

    软件仍在持续更新中,有需要的朋友请在网上下 载自行更新, 下一步将会增加航线压线操作,走航线更准确.

机载SD卡导出的飞行轨迹

机载SD卡中的气压高度和GPS高度数据比较,绿色为气压高度,红色为GPS高度.正常情况下两都还是吻合得比较好的,
但留意最后降落那一段,明显GPS偏差很大,也验证了GPS高度存在的问题,特别在大机动的情况下.

气压高度计已经整合到扩展的三轴红外平衡模块上面,平衡模块与OSD上的平衡仪接口直接连接就行,OSD主板硬件不用更改,只需升级软件即可,方便又快捷,不用重复投资...

网友:
好东西。顶起。。快脱离人手操作了。。哈哈。。。

网友:
已安装新软件,找时间去试飞

网友:
不错,不错,看得在进步啊!

网友:
好功能呀,现在开发了的越来越强大了,祝贺

网友A:
GPS高度精度太低  作为高度源的话 确实问题不少  不过东西倒是不贵 值得关注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高度精度太低  作为高度源的话 确实问题不少  不过东西倒是不贵 值得关注后续

同感,GPS的通病

楼主:
告别GPS高度不准时代

气压高度计已经集成到三轴红外平衡模块上面,高度不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网友B:
请问楼主 视频里影像出现花纹是因为摄像头问题还是 2.4G与5.8G还是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
研发的速度惊人呐

网友:
我飞直升机,需要独立的气压高度模块,能做成独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视频里影像出现花纹是因为摄像头问题还是 2.4G与5.8G还是存在干扰问题?

回来检查确认是视频发射模块有问题..更换了一个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不要平衡模块,直接加气压模块即可,稍后官方网站会有介绍

网友:
气压高度应该是起飞前要校零的吧

网友:
回lz,我看到老鹰树有个气压高度模块,是不是也能用在你这个上啊,主要是要能实时显示,叠加到osd画面上

网友:
 LZ动作真快 我看好你哦 不过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打算集成天线跟踪功能 感觉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衡测试得差不多就来自动跟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