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不用螺距尺快速调出正负螺距和调双桨的办法。

楼主(2010-08-28):
1 拔电机线,接电池

2 在3D模式下油门开到50%位置,这个时候螺距曲线一般人在这个油门行程位置都是设置为零螺距,
   这样上下螺距是对称的。
   我是设置0-50%熄火螺距曲线为0螺距这样我电机线也不用拔,直接打熄火开关就可以了。

3 按照下图拨动大桨展开,大桨和尾管走向一致指正向机头前方!副翼杆呈现下面的水平状态:
   和机身是2个90度角关系

4 调整长短螺距连杆,让大桨的剖面和副翼杆平行(这个时候螺距就是0度)

5 调好了一边大桨螺距再转过来调整另外一边的,也是要和下面的图一样。

可能有人会疑问?这样也行?飞起来会没有双桨?
答 案是肯定没有的,就算用肉眼粗略看,只要差不多,到外场一飞90%是不用再调,双桨肯定没有,正负螺距绝对一致大小

网友:
技术学习贴...不顶不行~

网友:
回去实验下

网友:
方法不错,我通常是旋停看双桨。顶了!

网友A:
可行吗? 试试看吧!!!不过炸鸡后我一般都是回家的,在家里多爽,工具齐全,没有在外场修过机机。

网友:
不错的方法,一直在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
吾平时是切熄火再切3D,油门50%,以螺距为0为标准用尺子测出来调整的,想不到LZ的更先进,不得不服,: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吗? 试试看吧!!!不过炸鸡后我一般都是回家的,在家里多爽,工具齐全,没有在外场修过机机。

同样

网友:
很快捷的方法。

网友:
此方法不错,精度也不比螺距尺差。

网友:
很好的办法,迅速而便捷!!

网友:
一直是这样调滴,螺距推到中点调是必须的,必须保证中点对,其它的调节才有意义

楼主:
打开螺距菜单就可以知道50%油门位置的精确点

不过如果你设定熄火螺距0-50%都是一条直线。。那么只要你的油门不超过中点从最低点开始这段范围都是0螺距。我这样设置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炸机时候打熄火螺距是在中间点,舵机不容易被炸机的一瞬间连杆扭曲而烧毁。

网友B:
这种方法只能调两只桨螺距的一致性,并不能完全消除双桨。
很多时候,又桨是由于两只桨一致性差形成的。要不为什么很多模友把两只桨对调有严重双桨,再换回来,双桨消除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只能调两只桨螺距的一致性,并不能完全消除双桨。
很多时候,又桨是由于两只桨一致性差形成的。要不为什么很多模友把两只桨对调有严重双桨,再换回来,双桨消除呢。

这是中联弯了,,还有2个桨不对称。

网友:
准备一下实用知识,尽量避免炸鸡

网友:
对于200/250级别的小飞机来说,一般不会飞得太高,
Normal飞行模式下,对付上升气流的负螺距作用并不大,
可以直接设置油门最低点为螺距50% (=0度),不用拔马达,也不用螺距尺

网友:
顶  外场应急··

网友C:
为什么我的熄火开关在电直上没用,油机上好的,

网友:
好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熄火开关在电直上没用,油机上好的,

尽然把THRO HOLD没打开,晕

网友:
我的hold就是设置的0螺距,很多人都问我,怎么落地后螺旋桨转这么长时间,我只笑不说嘿嘿
引用 楼主:
不过如果你设定熄火螺距0-50%都是一条直线。。那么只要你的油门不超过中点从最低点开始这段范围都是0螺距。我这样设置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炸机时候打熄火螺距是在中间点,舵机不容易被炸机的一瞬间连杆扭曲而烧毁。

网友:
我就遇到一副玻纤桨变形,死活螺距不对的情况

当时就抓狂了,换了N多件、、、、、

后来想想,换了一副桨,好了

网友:
我出外场从不带螺距尺,就是这样调的,一般调好就无双桨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LZ电源插座旁边搞两个挂钩,很有创意。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2010-09-29):
学习学习,回去试试

网友:
很好的办法,值得推广

网友:
我们这里外场玩450从没用过螺距尺

网友(2011-06-06):
现场炸机调机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