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丘比特v3 四合一有问题了

楼主(2010-08-28):
小弟的丘比特v3给油门的时候主马达和尾马达都不转了,我用干
电池
检查了一下两个马达都是好的,是不是接收机坏了,请问各位模友该怎么办,具体哪坏了,自己能修好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是电机输出功率管烧了,上丘比特论坛看下,也许会找到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B:
请联系上海模型的沈毅

网友C:
最好不要自己换功率管 我一三合一控制器功率管爆了 换了相同参数的管子 开始可以正常转 但是过一会就失控 遥控不起作用 大油门 估计是三合一控制电路也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

网友B:
这个同志 j o y r u s 加 我 模 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