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配多大电调?

楼主(2010-08-28):
我现在用好盈80A电调勉强飞600ESP(650L电机),电调、电机很热。准备进凤凰高压版电调,在80A和120A之间犹豫,主要是为了6S和12S电机能两用,80A用6S非常勉强,如果用蝎子电机估计就小了。请各位支招

网友A:
LZ,6S和12S 所用电机是不同的。 既然改了12S 还要6S干嘛。

如果用12S  80A足矣,
如果用6S   100A刚好。

网友B:
问下,电调所标A数在任何电压下输出最大电流都是所标A数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100A

网友:
保险起见用120A

网友:
是不是说反了?

引用 网友A:
LZ,6S和12S 所用电机是不同的。 既然改了12S 还要6S干嘛。

如果用12S  80A足矣,
如果用6S   100A刚好。

12S-80A,
6S-100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电调所标A数在任何电压下输出最大电流都是所标A数吗??

电调所标注的A数指的是:此电调在规定电压值范围下可以连续工作的最大电流承受值。
如6S/80A的电调,指的是此电调能在6S的电压下以80A的电流下连续工作。
我的理解:  如果你用5S(4S/3S/2S)的电池,也是一样只能在80A的电流下连续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准备买120A的凤凰了 。12S的电机不好找,蝎子要改侧板,麻烦;AX、XXD功率小了点,刚看到EP的,参数不错,但好象没有人用过呀。所以准备两用,先用6S的650L。

网友:
AX的功率是小了点,但也够用了;XXD功率绝对有富余、用不完

楼主:
请推荐12S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12S电机啊

2个电机我都有,:loveliness: 结论已经在楼上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麻烦给个XXD的掏宝连接。谢谢

楼主:
请问XXD的电机质量如何?你是HG3730吗?

网友:
我用XXD3736,AX的扭力明显小得多。

楼主:
火星,3736功率多少?你飞几分钟?你用多大的电池?12S用凤凰80A电调有必要加防打火吗?600有必要3740吗?谢谢

网友:
600ESP不管12S还是6S,建议凤凰120A,我用的就是120A,温度明显比用80A的同好低很多(我们都用的是12S)。

楼主:
用什么电机呀?你用多大的电池?你飞几分钟?XXD3736功率多少?12S用凤凰120A电调有必要加防打火吗?600有必要3740吗?

网友:
我和同好用的都是6S 2600 25C的电池串联成12S,normal下9分钟,idel4分钟,马达都是蝎子4025-630KV,凤凰依然打火,没必要防,打火属正常现象。

楼主:
我也在考虑蝎子电机,但要改侧板。你用什么电池呀?我用HIMODEL容易鼓包(6S下)

网友:
改侧板很轻松的,不用顾虑,一根锯条,一把修型挫就搞定了,很容易。电池用的格式和fullmax。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要进凤凰120HV,不装免打火。电机再考虑一下。你用过3300MAH的电池吗?好象两块电池对头罩影响很大

楼主:
火星的3736是多少KV的呀?

楼主:
我已经进了凤凰120HV,准备再进个蝎子4025-630KV。拟用3300MAH电池,不知道好飞不?

楼主(2010-10-22):
在别人指导下,将凤凰HV120设置了直升机模式和缓启动,用13T齿,油门最高最低点为91和110,油门曲线100-90-100,今天试飞发现不暴力。我原来是用出厂模式,没做任何设置,15T齿,油门曲线为75-60-75,很暴力,但没缓启动。请各位帮我出注意,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C:
凤凰缓启动要用设置卡设的
在上海的话我可以帮你设

网友D:
水立方 明显在北京嘛

楼主:
可惜我在湖南,这里飞600电直的很少,用凤凰HV120的就我一个。设置卡我都有,就是不会设置,晕死。现在飞行水平还不高,等练高了再去暴力了 。暂时凑合着用了。

网友E:
好机,我的下一个预算。

楼主:
在高手指点下,电调设置好了,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