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我国的线操空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28):
两架一起飞,线不会打结吗?

网友A:
不會,人會跑動的.
當然,也有糾纏在一起的現象

网友B:
俩飞机在两个圆相切的时候对战 所以很少有打结的情况出现

网友C:
我见过的空战是两个选手一手持线柄,另一支胳膊互相挽在一起,两人一正一反同站在圆心。两架飞机基本上是围着一个圆心飞,一架追一架,交换的时候,一般是前面的那架做过顶,切到后面那架的后面。因为一直是围着同一个圆心,一架追一架,所以基本不会出现缠绕的现象。

网友D:
小cai神是此类高手,可问问他呀.

网友E(2012-10-05):
这也有空战啊。。

网友F:
比赛时线会经常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