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差点发生事故,发个帖子警示一下

楼主(2010-08-28):
刚才我试机调试尾巴感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机子左右副翼反向了,就在控里面想通过
舵机
反向的功能给改过来,谁知道没注意把1通道(油门)给改反向了,机子的旋翼直接最高速旋转,离我只有几公分距离,幸好当时我听到旋翼转动的声音后条件反射的一下跳开,然后赶紧把控的反向又改了回来,要不然至少又是个流血事故
特意发个帖子,权当给大家做个警示,安全问题,警钟长鸣啊!!!
另外请教一下大家,当时我的控(DSX7)油门锁定开关是打在锁定位置的,可是旋翼怎么还是转了,太吓人了

网友A:
油门锁定一般是设在-5%,油门反向后,相当于是105%,油门锁定也就在这个数值上了,电机当然转。

网友B:
要拔电机线啊!

网友C:
安全要牢记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上次飞lama V4 左右方向反了 调节遥控器上的反向开关 结果直接把油门反响, 飞机直接飞上去了 , 我是在地下停车场玩的 当场大桨全部报废 幸好飞机掉下来 没有摔坏电子设备

网友E:
类似事故~我曾经犯过~幸亏是200级的小电直,当时飞悬停感觉陀螺感度有点高就降下来,飞机没断电,想直接在控上调感度结果按错,把美国手给换成了不知名的社么手,,反正是机子突然狂转并且向右满舵副翼,直接打烂了桨

网友F:
发生这种错误好像真的没办法避免了,除了拔电机线。
但我的450 sport 电调和电机的3个香蕉插头非常的紧,不是一般的紧。
我插进去就没打算拔出来了。提醒自己,真要小心呀。
舵机动作方向调整好后就不要去动了。

网友G:
可以把大齿拆了,不知道T8上的熄火开关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真不懂,干吗要设置油门反向这个功能!这不是新手和马大哈们的死神来了吗!

网友I:
低级错误,拿分走人

网友J:
DSX7改手,手换过来了,控里设置没改,就看着250在那里发飙,不知怎么回事,电池飞摔掉以后才想起原来是50%油门在飞

网友K:
我也犯过这个错误,当时机子横放在大腿上,直接就飞出去了
10C也是在油门锁定的位置,现在已经把好赢电调换成亚拓的了,那个缓启动关键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L:
调机时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M:
还是粗心大意所至,证明LZ的安全意识有待提高。

网友N:
推荐使用带缓启动功能的电调,可以挽救生命啊!!!

楼主:
自我检讨一下,还是理论知识不扎实的原因,认为已经油门锁定了就没有拔电机线

网友O:
你怎么都没调好通道就插上电机了,你个大罗卜头

网友P:
亚拓的缓启动关键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Q:
正常的低级错误!

网友R:
缓启动必火。。

网友S:
拿分走人

网友T:
我的DSX7 油门hold设置的是0.0%

网友U: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第一次接触电直,不知道电调需要设置反向才能正常使用,结果一接上电,开始电机不转,只是嘀嘀响,就在控上乱动几下,这时大浆狂转起来,当时人都吓傻了,幸亏先前用一把大扳手压住了脚架,飞机没飞起来,也没伤着人和东西。楼主用自己的经验教训给大家敲警钟应该顶一下。

网友V:
安全第一啊

网友W:
我也犯过同样错误,是帮朋友调机,不小心把油门通道反向了,大桨疯狂转起来,朋友的中指给大桨“轻轻”擦了一下,疼了2天,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