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套基本工具,请新、老鸟们推荐下(急)

楼主(2010-08-28):
小弟我刚入魔,得买套航模专用工具,跑了几家五金店有好多工具都没有,看来只能买专业工具了,希望各位模友给我推荐些,最好是一套的,散着买挺不方便的,有好的淘宝链接也可以给我,谢了!!!!!
注:不要太贵的,一般基础的工具或工具包就行。本人愚笨,淘宝上没找到什么,望各位出手相助!

网友A:
450以上级别的JJ用的球头钳,只能买专业的,450以及以下级别的JJ就像我这样,用一根L型的最小号的内六角螺丝刀,加一把尖头钳搞定!
拆球头时,把L型螺丝刀短头插到球头里,尖头钳一头钳住球头扣,一头钳住L型螺丝刀的长头,一用力,球头就下来了;上球头只要用尖头钳就可以轻松搞定。
内六角螺丝刀买套K牌工具,里面有很多型号的六角螺丝刀的那种就可以了。
原来我买了K牌的,坛子里有些砖家告诉我这个10几块钱的螺丝刀组合基本没有用,其实我用过了,和砖家说的根本不同,那是相当的好用。
YT有些螺丝不是标准的内六角,会比标准尺寸小0.1,但是用标准的内六角一样可以拆卸,完全不必买YT的工具,既贵又不耐用!

网友B:
YT的螺丝刀一套1百多,我用下来感觉很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刀杆有些短。虽然我也有飞鹿的N合一的螺丝刀。说实话可以用,质量也能满足450JJ拆卸的需要,最主要的是所有规格的螺丝刀头和套筒头都齐全了,才45块钱,但是用起来确实不方便,老是要换来换去的(刀头)不说,而且由于前面是磁力吸附的,刀头也很短,所以有些狭小的地方根本就下不去手,现在飞鹿的套装我主要用套筒,配合YT的螺丝刀来拧螺丝和拆大桨夹的5MM螺母.
至于球头钳,我买的就是二十几块的便宜货,也很好用,最起码有一边是窄的,在十字盘等地方很好用,不想YT的球头钳贵不说,两边一样宽,狭小的地方根本下不去,要自己用砂轮磨。
另外其实五金店买不到可以去当地大些的物资市场,肯定能买到需要规格的工具的

网友A:
看好YT六角螺丝刀的规格,大0.1就是标准规格,按标准规格买那种L型的,就够长又好用了,如果买名牌工具的,那就质量更好了!

楼主:
哦,看了二位的回帖,学习了!!

网友C:
看半天,是不是就买YT的螺丝刀套装版?

网友D:
除了球头钳五金电没有,其他的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