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机头太重怎么办?

楼主(2010-08-28):
今天初次试机,飞机刚启动没走几步头就往下 载了。。。。。。尾巴太轻了?怎么办啊?

网友:
重心不对吧  电池往后点   还有降落的时候要带点油门

网友:
是95元EPO F3A吗

网友A:
是还没起飞就栽了?那是机轮太靠近重心,把两个主轮向前弯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还没起飞就栽了?那是机轮太靠近重心,把两个主轮向前弯一点就好了。

我调了轮子的,没有用啊。是在滑行阶段就载头了,是90元的F3A

网友B:
这F3A就这样,必须做减重,论坛搜索一下吧

网友:
那就拉着杆  全油门起飞  飞机离地后看情况松些杆  爬升角度不要太大

楼主:
那就拉着杆  全油门起飞                              无效!怎么减重啊?给个地址吧

网友C:
此机最少要6~7成油门起飞,跟你刚开始骑自行车一样,骑太慢重心不稳,自然容易翻车!!! 建议你多加些油门起飞,副翼设40~50%就好,不然舵效大,很灵敏抓都抓不住!

起飞时最好请其他飞友帮你丢飞机,免的反应不及!!!

轮子异常容易断,最好不要装,不然反而难飞….

此机已经很好飞,建议不要再减重了,不然稍微一撞就天女散花啰!!.: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最少要6~7成油门起飞,跟你刚开始骑自行车一样,骑太慢重心不稳,自然容易翻车!!! 建议你多加些油门起飞,副翼设40~50%就好,不然舵效大,很灵敏抓都抓不住!

起飞时最好请其他飞友帮你丢飞机,免的反应不及 ...

我一来就是全油门,结果断桨!天6A控,副翼40-50。。。。。。。。。我在想尾巴怎么配重

网友:
我既不用滑跑,也不用丢,右手把升降,左手抓着座舱后面,机头约40度斜向上,全油门,手一松它自己就上去了。起飞重量640克,xxd2212 kv1000 + xxd 30a + 9050 + 3s 2200,重心在碳杆前1-1.5cm处

网友:
 对不起没看清,我的是95元EPO的F3A,你那90的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情况

网友:
我的F3A飞的挺好  感觉头轻  用舵修正 起飞降落还可以  就是尾轮不带转向  比较郁闷  还有我感觉电调位置不太好 我有开了个2次进气 给电调电池散热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我用 3s 2200的电池 飞的还是挺爽的

楼主:
90元和95的没有区别啊。。。。我讲价讲到90的。。哪位大侠解决下啊

网友:
机尾配重,重心到25%-30%处应该可以吧,lz的F3A我没飞过,我飞油机的

网友:
别人F3A都是头轻,你的头重,真奇怪,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
各位。是P3A,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F3A就这样,必须做减重,论坛搜索一下吧

扯蛋

楼主:
动力2212KV1600

网友D:
秤砣往机尾一挂就可以了

网友E:
原帖由
fire4k
于 2010-8-30 14:34 发表
秤砣往机尾一挂就可以了
高见!

网友F:
不能移动电池来找重心?而且一般头重的飞机比头轻的飞机好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