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带齿的轴总是串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8):
最近一周发现两次,每次飞的飞的就发现不锁尾了,第一回轴承出来了,今天早上飞第二块电池时发现轴承没有出来,轴出来了。晕,请高手指点。

楼主:
别的配件都有,没有想到它给坏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

网友:
换新的吧,齿都磨损了

网友:
请问LZ你是在开大脚车还是在飞飞机。这450是在沙子上爬的????? 。轴承进了灰尘,死的很快。估计LZ的对转齿那边的东西有问题了。我都没遇到过。

网友:
沙子太多了,换轴承吧

网友:
在轴承坐边上敲几个小坑,锁住轴承,
不过看你的尾波箱,估计玩过之后都不清理吧,这样轴承可受不了哦

网友:
这颗轴承和座之间应在装机或者更换时!  摸点R-48 金属管状胶!  稍等个一晚就可以了!

网友:
LZ我赶断定,你的飞机是不是浑身都是小毛病,你一直在对付着飞是吧?看你这2个零件的清洁程度就知道你对飞机的认真程度是多少了

网友:
阳台侠说得对,上胶啊!!

楼主:
昨天上了点螺丝胶飞了几次没有再串出轴

我这里环境就这样,如果你们也到这里飞的话,也是这样,不是我不想弄干净。山西太原,你们查查,环境糟糕的还怕了。说话要有根据。

网友:
哦,那里的环境的确恶劣。

楼主:
刚才下楼飞了3组电轴又串出来了

齿轮都磨掉了,不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