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焊头空中熔化,大家碰到过没

楼主(2010-08-28):
今天在倒飞第四块电池的时候,刚飞到3分钟左右,飞机突然失去动力坠地。原以为是电调低电或过热保护,但检查发现却不是这个原因,而是T插公头焊点熔化,飞机失去电力供应导致炸机。分析原因,应该是电流过大,造成T插发热,从而焊点熔化。
当时飞机飞行状态正常,没有双桨,正飞、倒飞都很平稳。重新焊接后,检查发现电机电调功能均正常。大家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流过大的。

网友:
虚焊导致电阻过大。

网友:
可能是是电流过大导致的,T头表面有金属氧化膜,导致电阻增大,发热过高
还有可能就是把T头的时候经常拉着线,导致松脱

网友:
虚焊了  损失严重吗。。

网友:
前天修电池的时候搞死去不掉焊上的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汗

接触面太小

网友:
绝对的虚焊了,表面没有一点焊锡了,不是短路高温弄的。

绝对的虚焊了,表面没有一点焊锡了,不是短路高温弄的。

网友:
对对对虚焊

网友:
看图焊锡质量还是可以的,估计是虚焊导致电阻过大。

网友:
焊T头时焊锡还没有凝固就松手了,表面上看起来焊的很漂亮,实际上是虚焊,电流一大发热就脱开了

网友:
虚汗 上面可能只有一层以当时焊接的锡膜
明显是当时焊接温度不够或者松香助焊剂不够
按道理T插接触面电阻时最大的  如果过热也是导致插头融化  一般不会松脱
一般插头和线头焊接处大家都会堆锡
电阻很小 是不会造成融化的

网友:
可以考虑换插头

网友:
没试过,但已经换成XT60了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回答 。自己又分析了一下,应该不是虚焊造成的,本人焊接工艺自认为还行 。估计是公母头接触的地方接触电阻过大,导致接触点温度过高,然后传导到焊接点造成焊锡熔化。炸机后发现电调包膜上面粘了不小熔化的焊锡。

网友:
我还见过飞550的飞到电池的正负极线融化而报废电池的!!

用的YT的舵机是吧?

网友:
你这不叫融化哦  是虚焊导致的局部电阻大的热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回答 。自己又分析了一下,应该不是虚焊造成的,本人焊接工艺自认为还行 。估计是公母头接触的地方接触电阻过大,导致接触点温度过高,然后传导到焊接点造成焊锡熔化。炸机后发现电调包膜上 ...

要是公母头接触电阻大,发热高,传导到焊点造成焊锡熔化,那高热途经的塑料件怎么会一点问题都没有?胶木做的?
T头的设计是有问题,应该在焊线材的位置打个孔。

网友(2010-11-28):
以后焊上一坨锡就行了

网友:
看哪个样子接触面有点小。。插头电阻大。发热严重也会掉,。

网友:
虚焊了,我好几次了,最后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