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450的电机换轴,换轴承,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8-28):
手头4个电直450的
电机
陆续出现旷量加大,或震动加剧的情况,想要更换电机轴和轴承。如银燕的450用电机,XXD的2218电机等。
但是发现轴承,和电机轴很难卸下,想想轴承和轴都有备货,但是更换大家都是自己处理的吗?有什么常用工具卖的没?
是不是蝎子的电机会比较好更换一些,毕竟再买电机,也不太划算。

网友A:
查下老知青的拆电机轴承的帖子。

网友B:
正常的换轴承,换轴都比较方便,但各种电机,轴和轴承尺寸都不一定一样,要拆开后才可以看清楚,相比较XXD的很好拆,内4外3。17的轴,拿掉卡簧就可取下转子,再加热取出轴承。
但有些电机,如AX,采用内3外3。17的轴,这样,你必须先把轴从转子上顶出来才可分离。还有电机采用内外都是3。17,轴承也是3。17的英制轴承。

网友C:
楼上研究得深啊!

楼主:
多谢Luft,这么一说,就买几个XXD 2218的3680KV的Pangxie电机来试验一下,好使,以后就用XX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