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问题

楼主(2010-08-28):
昨天 去飞在天上飞了大概2 3 分钟。。。 飞机掉屋顶上了 24小时后拿回来
量了下 只有10.43V 好像
电池
放电不能低于11.1吧
还有电池怎么用的这么快呢 才在天上飞了几分钟。。。。
还有
遥控器
电压报警是8.8V 那不是电池会用坏掉吗?

网友A:
24个小时过去,肯定要消耗的

网友B:
电调,接受,舵幾待机也是要电的。而控上的得看是什么电池了,镍氢镍镉没关系,锂电的就挂了。LZ你不会飞机上去了控就放那里没关吧???电池也得换一下啊

网友C:
10.43木有问题
8.8你娃就等着大肚子吧

楼主:
主要是昨天坠机了 24小时后才去找回来。。。。
那飞在天上怎么知道电池消耗了多少了。。。。
遥控器8.8V 才报警 不是没多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