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图传对场地上别人的2.4G遥控的干扰

楼主(2010-08-28):
2.4G图传对自己遥控的干扰讨论得比较多,但对附近别人的2.4G控的干扰大家怎么考虑?
在现实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冲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图传对自己遥控的干扰讨论得比较多,但对附近别人的2.4G控的干扰大家怎么考虑?
在现实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冲突呢?

只要是在2.4G附近的频率,都会多多少少造成干扰,这是肯定的.

网友A:
上天前先喊一声  玩2.4的都降落啊

网友:
LS的经典

网友:
不对吧,我的2.4G图传被2.4G的6EX干扰得不成样子。相反我的图传对在飞油机那哥们屁事没有

网友:
想问一下:

2.4图传对2.4控的干扰到底有多大?

图传与2.4的控靠近时的干扰大还是与2.4接收的飞机靠近时干扰比较大?是否FPV飞机与其他2.4的飞机隔开一段距离就没有干扰了?

搞清楚这几点,就可以尽量避免了吧。

网友:
如果2.4的图传和2.4的接受装一架飞机上 30米失控没商量。
至于其他玩家看rp了
当然别人的2.4g控(或者你自己的)离2.4图传接收太近 也会被干扰,具体表现就是很粗的横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天前先喊一声  玩2.4的都降落啊

有言在先,摔了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