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维修高手

楼主(2010-08-28):
故障如下:最早,有声音无图像,估计是接触不良,经过我地毯式焊接后,使用3个月正常。前几天故障在中央屏幕出现1公分红斑,无图像无声音,打开后盖重新检查再次焊接正常2天后,又出现1公分红斑。现无法判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一直有红班还是有一下红班就没了,红班是什么样的,是水平或垂直的亮带还是中心一块或者具体位置画个简图,还有电视机型号,或者电视机机心的型号,10年前我专业修理电视机,后来改行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楼主:
有一下红班就没了,是中心一块,海信2588A。谢谢

网友:
故障描述不是很清楚,最好上图

如果是屏幕中心有一团红斑(或别的颜色,一般那四角比较明显)是磁化,换消磁电阻能解决、(但这种情况一般有图声)。如果是屏幕中间有约两公分一水平亮线或带,一般是场块附近电容失效。(这种情况也应该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有红班还是有一下红班就没了,红班是什么样的,是水平或垂直的亮带还是中心一块或者具体位置画个简图,还有电视机型号,或者电视机机心的型号,10年前我专业修理电视机,后来改行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楼主:
电源部分我重点放大了一些,要是看不清,你可以给我说说,按第一张图纸的哪一部分你需要,我再重点拍好了,谢谢luyinji的热心帮助。下面是PDF格式的整张图纸。我上传到网上了。

文件名: 电视机图纸.pdf
描述: 电视机图纸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5c10b59-b319-11df-a4ef-0015c55db73d/

网友:
先测一下各路电源输出有没有,若没有测关机的那个光电耦合器VD515有没有导通,先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
现在的你说的是有声音有光栅有回扫线的话   建议查一下180V的视放板电压,不知道你有没有动过行输出变压器上的加速极电位器,要是动过的话那就改回来,加速极电压太高了亮度会超亮,同时有回扫线,还会X射线保护的,可以加QQ,

网友B:
这个有点象在开机的时候高压保护了,显像管的灯丝在还没有完全点亮高压就断了就会出现在中点有红斑或彩色的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象在开机的时候高压保护了,显像管的灯丝在还没有完全点亮高压就断了就会出现在中点有红斑或彩色的斑。

正确,LZ应该重点检查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图像显示部分虚焊也应重点检查.

网友C:
消亮点电路的故障.看看保护后有没有180v的视放电压.可以在尾板上测.

网友:
如果机子保护后高压还存在.但灯丝没亮就会造成阴极冷发射.而在屏幕上形成亮斑或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亮点电路的故障.看看保护后有没有180v的视放电压.可以在尾板上测.

180V电压正常为196V,电源正常

网友:
视放电压正常的话,就测一下灯丝电压,看看灯丝红没红,因为灯丝的电压和视放的电压都是取自行输出的,量灯丝的时候电压因该是2-3V左右,因为灯丝是15625的行频,另外,最好把故障的现象说准确点,以便好分析故障范围,检修时应先把开关电源的开光变压器的引脚和整流管以及行输出的引脚补焊一便,只要是印刷电路板的焊盘由绿色变黄的地方都是隐患点,这是维修经验,往往能事半功倍

网友:
原来玩这么多模友都精通电视机啊,我就是吃这行饭的   焊了这么多地方显像管尾板焊了吗? 故障出现时候拍打机壳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玩飞机的大多数都懂电子的,互相交流,互相提高!

网友:
红斑是老化了吧,几年了,是不是报费了。

网友:
搞好没有?这种情况估计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