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 5mm KT机选电机

楼主(2010-08-28):
如何为5mm KT机选电机?看到论坛很多模友作的5mm KT clik/index, 一般大概的翼展在850-900mm,重量大概330-420g.这样的配置下,很多模友选择 2212电机,我从论坛上搜套了下面几种配置
1) 2212 1400KV + 2S 20C 电池
2) 2212 1000KV + 3S 20C电池
3) 2212 1400KV + 3S 20C电池
4) 2208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模友,这三种配置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个更好一些?

还有2212电机大家好像主要买 xxd和朗宇的多,请问对新手而言,哪一个更好一些?

先谢了!

网友A:
2212 1400 +8040浩业桨或者9050 9047 浩业桨
相同规格XXD的桨的话  仅仅对电机负载比较小 但是没有力气
这个主要是根据你的电机来定  如果高KV的 上小桨
上3S电池吧 比较好改出 动力充沛

2208的话 如果KV值大于1500 最好不要用9寸的桨  很危险会烧电机  因为新手有全油门时间长的习惯

XXD和郎宇的都可以 新手体验不出来两者的区别的  主要是降落的时候别电机朝下栽下去  两个电机都很怕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 +8040浩业桨或者9050 9047 浩业桨
相同规格XXD的桨的话  仅仅对电机负载比较小 但是没有力气
这个主要是根据你的电机来定  如果高KV的 上小桨
上3S电池吧 比较好改出 动力充沛

2208的话 如果KV值大于 ...

omoikanesrw ,非常感谢 还想再确认一下
您说“上3S电池”,是指 2212 1400 +8040浩业桨或者9050 9047 浩业桨 + 3S  ,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omoikanesrw ,非常感谢 。还想再确认一下
您说“上3S电池”,是指 2212 1400 +8040浩业桨或者9050 9047 浩业桨 + 3S  ,对吗?

是的 推荐3S 11.1V  1000mah-1400mah  20 -25C的电池  翼展不到1米新手千万别上2200mah电池 不是飞不起来 而是一旦飞起来要维持高度板身机需要很大的速度 反应不过来

另外新手务必熟悉模拟器和真机的区别 模拟器舵量很大 3D机在舵量很小的情况下动作很灵敏 建议先手抛起飞 一定高度之后改平慢慢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推荐3S 11.1V  1000mah-1400mah  20 -25C的电池  翼展不到1米新手千万别上2200mah电池 不是飞不起来 而是一旦飞起来要维持高度板身机需要很大的速度 反应不过来

另外新手务必熟悉模拟器和真机的区别 模拟器 ...

omoikanesrw ,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KT330的配置,朗宇2208 KV1260,9047桨,好盈20A电调,TOP-× 3S 800mAh 20C电池,全重365g,半油门吊机

网友:
我的KT330,XXD2212 KV1000,8060浆,XXD30A电调,1200mAh 20C电池,至今一直练模拟器,还没飞呢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第2个够了

网友:
KT330 2208电机kv1100 9050 3s20c1500mah 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