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看看这个接收的天线能不能接长点?

楼主(2010-08-28):
我把这个接收用在船上,可是天线太短了,根本不能伸出船外,目测这天线长度只有2CM左右。150米之内不会失控
稍微远了就偶尔失控,偶尔不失控。  搜了下以前的帖子,没看到这种双天线的该怎么处理。   麻烦高人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你玩船用的着跑到150以外吗?

网友:
头痛了,这个是2.4G接受,天线不可能延长,那两根线一定要90度垂直的

网友A:
对2.4G有小小认识,回答一下,不正确的请指正。
这个2.4G天线可以接长,但由于高频电磁特性,不能直接由原来的天线延长,要拆开接收,拆去原来的天线,重新由焊点处接。

LZ可以去买50-1的镀银馈线。带屏蔽线的长度可以任意,刚够伸到船外就好了,馈线太长对信号有损耗的,然后,将馈线的网状屏蔽线小心截去31MM,露出31MM的芯线作为振子,当然了,最好将两条天线都换,OK了。

截线时要注意天线截口整齐,焊接时焊点一定要圆滑,焊点一定不能起角。接焊点芯线露出屏蔽线的长度要尽量短。2.4g对这些要求是比较高的。

楼主:
请问这个50-1的镀银馈线应该到哪里去买啊?

网友:
就是用来改路由的馈线,去淘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2.4G有小小认识,回答一下,不正确的请指正。
这个2.4G天线可以接长,但由于高频电磁特性,不能直接由原来的天线延长,要拆开接收,拆去原来的天线,重新由焊点处接。

LZ可以去买50-1的镀银馈线。带屏蔽线的长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