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飞尾巴右旋的原因

楼主(2010-08-28):
起飞油稍微退大点,尾巴就往右自旋(大约45-90度左右),如果大浆已经在转了的话再推就不自旋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为舵机的速度不够啊?

网友B:
你说的是飞机螺旋桨在启动的一瞬间尾巴旋转吗?我感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网友C:
很正常,慢点推油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飞机螺旋桨在启动的一瞬间尾巴旋转吗?我感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就是启动时,但是也不会一下子向右转45-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为舵机的速度不够啊?

应该不会是舵机速度问题吧?89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慢点推油门就是了

大家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
我才看明白 不好意思  我飞的时候也是 油门慢点推 柔和点
推快了 尾巴真的转45-90°的

网友:
刚启动,转速不高。尾桨就算全螺距,输出力也不大,而大桨质量大,加速大,反作用力比平时大很多。我的在飞的时候油门快点都甩。只有开了3D才不甩。我的是520 262

网友:
不过甩也就甩二三十度。这个真没办法。试过8910A,也甩。

网友:
如果你用YT缓启动的话,油门先推倒1/3位置,等转速上去了,再推高油门。

如果一下把油门推太高,JJ是会转个角度,正常的。

网友:
我的在地面上就慢慢自旋。。。。。。

网友:
一个字:
甩!

网友:
你看看高手的视频 旋转不

楼主:
好的明白了不是我JJ的问题谢谢LS各位了!非乃的电调普通缓启动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