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变速角磨机

楼主(2010-08-28):
坛里说变速角磨机比定速好,因此想直接买架变速角磨机,询问过
电机
城的商家后,告知只有世达才有变速角磨机,其它品牌没有,并且机子(变速开关)容易烧,是这样吗?请知道的兄弟解答下。并且还有其它什么牌子的质量好的?谢谢!

网友A:
买个普通的,然后自己做一个调速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B:
我花了110块,买了个三千瓦调压器,

网友C:
博世有可调速

网友D:
怎么个变速好?.糊涂了...沙发已有

网友E:
买个自藕变 随便 调

网友F:
通常角磨机是不需要调速的,切割,打磨,抛光都需要一定的线速度,不知LZ在什么地方用到低速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