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摩托车怎么保持平衡

楼主(2010-08-28):
2个轮,不懂它怎么能跑呢?有什么技巧啊

网友:
我也想不通啊,毕竟没玩过,听玩过的人说稳定性很好,能自我稳定

网友:
秘密在于后轮里面有个陀螺啊,陀螺比轮胎转动速度还高(通过齿轮传动容易实现啊),使摩托车保持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指导,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讲解呢,我对这种陀螺稳定很感兴趣

网友:
还有一种结构不是靠轮子上飞轮产生陀螺效应来平衡的,这种结构的摩托车前轮和转向舵机间的连杆式是带缓冲的,正向反向都是缓冲,行进中转向舵机摇臂推动或拉动连杆转向时因前行产生的惯性,前轮会对连杆有反作用力,意思就是当车静止时前轮其实是可以自由摆动的,连杆上的弹簧会让前轮自动回中位,当车运动时因惯性产生的反作用力前轮会抵消舵机的部分力,从而产生类似人骑自行左右微微摆动身体保持平衡一样的效果,只要有一定的速度车是不会倒的,而是笔直的往前跑,另外这种结构前轮转向其实是反方向的,即当舵机拉动前轮向右时车其实是向左偏的!

等有时间把那个转向结构上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上发图,我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