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船用舵机的密封

楼主(2010-08-28):
上个星期天在大风大浪里折腾了2个小时,最后还是杯具了,舵机进水,只能退场

这才让我想起舵机应该有密封的必要,去买了液体电工胶带做防水

正赶上新的MM要装舵机,一起就做密封了

液体电工胶带

液体电工胶带

分解舵机

分解舵机

5分钟表面干

5分钟表面干

半小时装船

半小时装船

新船

新船

网友:
胶水到里面会腐蚀电路啊,很严重 。我的一个双向的有刷电调就是死于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舵机外壳接缝用防水补土如何

网友:
建议买一管修汽车动机用的红胶来用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主的MM番茄炒蛋
再加几颗星星就更好了!

网友A:
没必要啊,用液体橡胶704、705密封,无腐蚀 ,然后在齿轮盖内加大量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啊,用液体橡胶704、705密封,无腐蚀 ,然后在齿轮盖内加大量黄油。

奇怪了,什么叫没必要?704 705是密封,液体电工胶也密封,怎么就叫没必要

网友:
漂亮的MM

桅杆座真的是精巧实用

网友B:
我以前玩帆船时舵机、收索机、接收机都没有密封过。船体防水做好,定时上岸倒水。

网友:
学习了

要到大风大浪里折腾的就要学习了,做足功课好过临场趴窝。
看着别人乘风破浪,自己在旁边呆着犯傻的感觉不好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玩帆船时舵机、收索机、接收机都没有密封过。船体防水做好,定时上岸倒水。

老贾前辈你以前玩帆船下海吗?
据说楼主的在海里搏击的!

网友D:
洱海也是海,侬伐懂了伐?
动静有时也不小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贾前辈你以前玩帆船下海吗?
据说楼主的在海里搏击的!

在国内跑过的最高风速是16米/秒,在世锦赛跑过的最大风速是25米/秒。

网友:
LZ的主意很好。
建议LZ也参考其他魔友的意见,他们跟帖都是为你好的,不是来砸场子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国内跑过的最高风速是16米/秒,在世锦赛跑过的最大风速是25米/秒。

10米/秒的风要用到B帆,15-16米/秒的风速是D帆的极限,请教如果25米/秒用什么帆?这样的风速,船没有问题,人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风力等级陆地地面物体征象相当风速     (公里/时       米/秒)
烟能表示风向。                        15          315
人面感觉有风,树叶微动。              611 1.    1. 633
树叶及微技摇动不息,旌旗展开。        1219       3454
能吹起地面灰尘和纸张,树的小枝摇动。  2028       5579
有叶的小树摇摆,内陆的水面有小波。2    938       80107
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呼有声,举伞困难。  3949       10813.8
全树动摇,迎风步行感觉不便。          5061       13917l
微枝折毁,人向前行感觉阻力甚大。      6274       172207
草房遭受破坏,大树枝可折断。          7588       208244
树木可被吹倒,,一般建筑物遭破坏。   89102      245284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洱海也是海,侬伐懂了伐?
动静有时也不小啦

晕啊 没听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国内跑过的最高风速是16米/秒,在世锦赛跑过的最大风速是25米/秒。

回复 楼主:
9 草房遭受破坏,大树枝可折断。          7588       208244
树木可被吹倒,,一般建筑物遭破坏。   89102      245284

听不明白了;到底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国内跑过的最高风速是16米/秒,在世锦赛跑过的最大风速是25米/秒。

哈哈~和我的原意不一样了。下海不是风的大小,而是海水的腐蚀性太强,所以防水工作要特别注重,其实不是防水是防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国内跑过的最高风速是16米/秒,在世锦赛跑过的最大风速是25米/秒。

哎,没常识啊没常识

网友D:
风速25米/秒速,84船跑25米/秒!!!
可以在房间里遥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速25米/秒速,84船跑25米/秒!!!
可以在房间里遥控的

我是船界菜鸟,我孤陋寡闻
我来听将军元帅们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速25米/秒速,84船跑25米/秒!!!
可以在房间里遥控的

记得把天线升到外面哦

网友:
吹牛逼了啊。哈哈。

楼主(2011-08-13):
最大风速是25米/秒换算一下是90km/小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当火 箭开的帆船不是一个好的操控者

网友:
有意義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星期天在大风大浪里折腾了2个小时,最后还是杯具了,舵机进水,只能退场

这才让我想起舵机应该有密封的必要,去买了液体电工胶带做防水

正赶上新的MM要装舵机,一起就做密封了
請問rc這mm有的前帆有經過兩個伺服機控制.不知這是何用意.對控船有很大的幫助嗎?

楼主:
一个舵机是普通做收放帆的,另外一个舵机是连接在前帆上做微调收放帆作用的,调整帆船迎风是很有效果,这个设计在MM的MARK1上的,现在已经禁止使用了

前帆微调在M级和10级可以使用,E级不能用

网友E:
在跑迎風是何時機與情況.才用前帆微調

网友:
一般都是只用704、705密封足够了。考虑到维护方面的原因,密封还得考虑维护方便,如果你真想封死,全用环氧树脂加玻璃布来粘上岂不更彻底?
值得说明的一点就是任何密封方式都不可能完全封死,总有非常微小的缝隙可以让水蒸气进去。舵机转动那你总不可能也粘死吧?久而久之,少量进水难免,维护难免。
因此,防水还是先从船体做起,尽量少进水,微量进水也不会让舵机洗澡。舵机泡在水里就别怪他进水失灵。舵机密封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方便进水之后的维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跑迎風是何時機與情況.才用前帆微調

前帆的微调是这样用的:当需要船更偏上风行驶时将前帆放开一些,反之当需要使船偏下风行驶时将前帆收紧些。
楼下的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米/秒的风要用到B帆,15-16米/秒的风速是D帆的极限,请教如果25米/秒用什么帆?这样的风速,船没有问题,人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好的帆船的航速是有可能比风速高的----------侧风航行的时候-----
PS:舵机、接收机防水我一般是用704把电路板密封、齿轮箱上“黄油”后,再在外壳结合处上704,双保险!!泡水里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帆的微调是这样用的:当需要船更偏上风行驶时将前帆放开一些,反之当需要使船偏下风行驶时将前帆收紧些。
楼下的补充

微调收紧前帆抢高度,松前帆跑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调收紧前帆抢高度,松前帆跑速度

 晕了!: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了!:funk:

晕,你船在我上风我就收一点前帆,逼逼你,看你让还是不让

网友C:
 哈哈,我的操作正好相反,你船在我上风我就放一点点前帆,逼逼你,看你让还是不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的操作正好相反,你船在我上风我就放一点点前帆,逼逼你,看你让还是不让

操纵风格改变了嘛,不让   撞你一个坑,罚一圈,继续跑

楼主:
逼下风,撞你坑

帆船口诀,朗朗上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逼下风,撞你坑

帆船口诀,朗朗上口

可否讨教一下帆船口诀?

网友:
請問接收機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有做過的船友可否教教我?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接收机,我用蜡封的,找了个比接收机稍大一点的什么耐热容器来熔蜡,然后接收机拆掉外壳整个丢进去,再拿出来,等蜡完全凝固后处理一下金属触点(PIN针),这样弄了7、8个接收机了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我用蜡封的,找了个比接收机稍大一点的什么耐热容器来熔蜡,然后接收机拆掉外壳整个丢进去,再拿出来,等蜡完全凝固后处理一下金属触点(PIN针),这样弄了7、8个接收机了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這樣也行真是謝謝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也行真是謝謝你了

记得等蜡全融了以后就要停止加热了,一个蜡本身就是可燃的,温度过高不完全氧化颜色会变深,再一个锡的熔点也只有100多度。 手脚快一点,整个丢进去马上拿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弄出来的蜡层很薄,而且不会使个别零件遇高温变形损坏。,撑过这样处理的接收机,前后的重量差一般不到1克,如果接收机的表面积太大的话就难说了。

楼主:
蜡涂膜工艺防水

网友:
现在主要玩耐久,很久没玩帆船了,但设备的防水工作是升级了。所有的舵机都可以泡在水里工作。
用专门的电子灌封胶或705透明硅胶把舵机的电路板和金属接线点全部封掉,然后再封舵机壳。接收机除了插针外都可以封掉,这样接收机就不用套气球了。
以前跑十多米风速时是在白沙河水库,老赵去过。25米风速是在92年匈牙利世锦赛比赛时测到的。

网友(2011-11-15):
这样我也试试吧  最怕进水了

网友(2012-02-07):
还真是有讲究呀!

网友(2019-03-14):
液体电工胶带

网友:
舵机出轴处还需要打上防水油,最好是倒过来装舵机,这样就能一定程度利用气压防止舵轴进水,我玩潜艇经常用到泡水舵机,经常死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