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雷虎的RL-53H引擎好用吗,与os的差别大吗?

楼主(2010-08-28):
想问下用过雷虎的RL-53H引擎的朋友,质量好吗,调试使用怎样?

网友A:
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B:
雷虎各类发动机突出的问题是缸压高,容易烧火头,连杆易断裂。这绝对不是燃料不对或调整不当引起,对于雷虎机头 我们是交足学费了。
如果质量好,又便宜,OS哪里还有这么大市场??
如果手头有雷虎机头,又想利用,那么增加0.2--0.4mm厚的缸垫,可以避免烧火头。马力是相应降低点的,要想爽飞,买OS吧,不敢说一定很好,至少保障系数高点。

网友C:
雷虎的动力可以把你用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