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温度“破百”啦,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28):
第一次出去玩就杯具了,很无奈。
时间是上星期六,船是腾翔的大精灵。我说一下配置,
电调:腾翔120A   马达:TS-CZ1530*7  3950KV   电池:Li-Po 4S 2800mAH 25C   桨:5036 CNC
一开始跑了下(2分钟时间),我还把船控了回来检查了下各方面,防水、温度。。。。。正常!
又接着下水,可是到电池接近要完,把船控回来的时候发现出水口冒蒸汽了,还好我准备了一支50ML的注射器,把进水管从舵上拔了下来马上抽了水往里“注射”,大概注射了20多次才把马达温度降了下来。至于电调就没有去“照顾”了但愿不会有问题。然后就收工走人。。。。郁闷!
等回到家后发现杯具了,马达转子不像原来那样顺畅了。我思考了下   不能再通电试了,准备联系腾翔的那边,说明一下情况,看看还能不能修理。这里要说一下腾翔的售后服务还是让我很满意的,厂家让我把马达寄过去先做检查,顺便也让我把电调寄过去升级一下!

请各位大哥们,帮小弟看看是不是马达的KV值太高了,或者是桨不匹配。
下面是一张TS-CZ1530 四极的马达参数表,帮我看看哪个马达更适!
当时选TS-CZ1530*7  3950KV   这个马达的时候,还考虑了马达的最高电压18V,看来不是这样的,4S Li-Po 充满电最高电压也就是16.8V啊。。。。。

网友:
不懂,帮顶。不过能烧熟水确实够NB

网友A:
检查水冷系统,看见有水蒸气冒出证明水管里没水流流出导致高温积聚,看看水冷管时候畅顺,吸水舵有没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水冷系统,看见有水蒸气冒出证明水管里没水流流出导致高温积聚,看看水冷管时候畅顺,吸水舵有没有堵塞~~~~

检查过了,现场就检查了!

网友:
是否是桨太大了  或是抓水面积大了?LZ用的是否是三叶桨?

网友:
直接 放只鸡蛋  玩一会 还可以加餐

网友:
呵呵!我的船跑完电池热都不热!

网友:
建议还是3S2P吧!5036有3叶浆的吧!可以一试。

网友:
明顯冷卻系統出問題了!

网友:
当电水壶吧

网友:
水冷有问题吧!再就是4S电池,KV3960的电机,转速理论上有6W多了,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
KV3960,只能上3S的LIPO,上4S你的电机顶不顺的,好在是贵价电机,要是便价电机早完蛋了

网友:
电机转得不顺,多半是爆转子了

网友:
KV3960,只能上3S的LIPO,上4S你的电机顶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保留玩4S,来换马达的话要选多少KV的?

网友:
电机没问题,腾翔电机的质量很好,有很强的耐高温性,上4S你自己不也跑了2分钟没问题吗,这说明

是别的突发性原因引起的问题~~~~保留4S或者考虑换小一点的浆,问题不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做是你用4S的话,选多少KV的马达?

网友:
建议2900KV-3200KV之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