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后试飞

楼主(2010-08-28):
今天傍晚把450拿出来试飞,刚调好。飞机的声音非常好听,而且很小声。在4面悬停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有了一点想切3D的冲动,呵呵,还是切了,开始上下快速抽拉了几下,翻了 呵呵在没有练习模拟器的情况下,翻了,心跳开始加速,450在空中稳住,休息一下。又继续了。。。。。。。。。。今天3块电池都拿出来翻了,呵呵,最后安全归来

网友:
藤椅靠靠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

网友:
我也想翻了

网友:
我想飞啊

网友:
"在没有练习模拟器的情况下,翻了"
传说中的天才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心理条件过硬就行了,翻的时候只要油门杆移动时不牵连其他舵面。还是比较简单的,特别是高空,不用负螺距都行,当然一定要开3D。心理条件不行的,比如我,模拟练再多,飞真机时油门杆总是牵连到方向舵,导致方向变化而炸鸡

网友:
传说中的天才!!!

网友:
恭喜LZ又迈出了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高度够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已经有足够的高度来挽救,昨天侧拍就不行了,差点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