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8-28):
我是新手,现在控是DSX7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叫PIT的不知道到是那样意思,说明书上说是舵机行程,我就是不知道调PIT的值是不是舵机臂是同时向两端加长还是向一端加长,我现在PIT的值是100%我小得这个是没调好的,
还想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调整飞机连杆来使PIT的值减小

网友:
舵机行程就是舵机转动的角度大小,一般就设为100%,调连杆无法改变舵机行程,在舵机臂用不同的孔可以改变

网友:
2楼是乱说。PIT指的是螺距总行程。100%肯定不对,会造成动力输出迟缓,楼主可以按正负10度,搭配3D模式和机械进行调整,一般正常数据PIT在60%-80%之间!我现在飞的SPORT,数据极限PIT是75%

网友:
楼上太激动!

我没说话吖!

网友:
呵呵!      我没坏笑!!!

网友:
二楼大碗喝酒说的应该是:Travel Adjust 中的 PIT,这里的PIT指的是螺距行程量或舵角量,不过在这里,PIT应该有两个值,分别对应上/下 或 高/低,一般这两个值都设为100%。这个设置只针对“螺距舵机”的行程。
四楼fengbo520说的是:Swashplate Mixing 中的 PIT,这里的PIT指的是螺距总行程,或者说是螺距的CCPM混控量,一般正常数据PIT在60%-80%之间!如果过大的话,最大螺距时直升机的“向位器”会向上顶到中联,最小螺距时直升机的“十字盘”会向下抵到主轴固定套。这个设置是针对“螺距”(区别于上面的“螺距舵机”)的行程,即十字盘上下的行程。
不知LZ只的是哪个PIT?

网友A:
人家2楼说的只是舵机行程 有提过PIT么?某人表乱喷

网友B:
兄弟莫生气。
因为LZ问的是PIT,如果二楼回答的不是PIT,那不合逻辑。
四楼提到了二楼,所以我就顺便说说。
论坛的主要作用是分享,交流和学习。
喜欢你的“又是淫 荡的一天 。什么淫 荡的事也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莫生气。
因为LZ问的是PIT,如果二楼回答的不是PIT,那不合逻辑。
四楼提到了二楼,所以我就顺便说说。
论坛的主要作用是分享,交流和学习。
喜欢你的“又是淫 荡的一天 。什么淫 荡的事也没发生”。

我指的不是你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是我没说清楚,我这里说的是SWASH  MIX             3SERVOS120度(十字盘混控)里面的PIT值,我的以经加到了100%如果我把这个PIT值减到75%是不是要调整连杆长度,还有就是PIT值减到75%连杆也调到"向位器”会向上顶不到中联,但是螺距调不到正负10度,这时又要调那个控的设置,请教了

网友:
xuexilo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2楼说的只是舵机行程 有提过PIT么?某人表乱喷

正是这个意思,板凳没有看清楚而已,年轻人有点冲动也好

网友:
冤枉啊!

我二楼都没说什么!!
就被人喷了!5555.....

网友:
 纯表情不行啊~灌水也要专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