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舵机不行了,想要买几个,机型是华科尔60#,请指点新人,谢谢!

楼主(2010-08-28):
我的舵机不行了,想要买几个,机型是华科尔60#,请指点新人,谢谢!

买了个飞机,也买了烦恼,一切从头开始,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最好帮我列出名字,谢谢了!

网友A:
机子还没调好吗

网友B:
60#可以用450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还没调好吗

调好了,呵呵,谢谢呀,但今天 把两个主翼飞出去了,没打到人,发现横主轴不直,有个螺丝也不见了,现在正在买配件,想一起买回来,四个舵机是不是买辉盛9G的就可以呢??尾舵和其它三个舵机买一样的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可以用450的配件

是所有的配件都可以吧?现在还要配桨和大齿轮,如果能配我就在一家买回来算了

网友C:
我有两台,内转外转都在飞,调好了才稳当,这机子你可要爱惜,炸了你会心痛,给你个店址。http://shop57950968.taobao.com/杂牌浆最好不要用,要用一定要配平,杂牌配平了也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台,内转外转都在飞,调好了才稳当,这机子你可要爱惜,炸了你会心痛,给你个店址。http://shop57950968.taobao.com/杂牌浆最好不要用,要用一定要配平,杂牌配平了也有点抖!

配件不便宜呀,刚买了几样宝贝,看看,应该算便宜点的吧!

楼主:
补充几个问题
背面有十二个开关,这些开关如何设置?

头部是金属的,

中间是这样的

比较关心后面的十二个开关如何设置,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了,呵呵!

左右两边的旋钮如何设置,是什么功能,谢谢!请王兄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背面开头几个应该是通道反向开关,既然你机子调好了就别动了,后面只看懂一个是斜盘模式一个是普通模式一个是CCPM模式,其余的请高手补充。。。